求助:用什么施耐德软件打开stu后缀名的程序,万分感谢!

楼主(2011-12-22):
大家好,我的领导给我一个后缀stu的施耐德plc的程序,我没有使用过施耐德的plc,向大家请教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谢谢!

网友A:
用Unity Pro打开,什么版本就需要你自己去判断了

网友B(2012-02-22):
引用 网友A:
用Unity Pro打开,什么版本就需要你自己去判断了

也可以转换成XZF格式的,在高版本上运行

网友C:
大神们好 我也是碰到这种情况,用UNITY PRO打开stu文件 提示说:项目文件不兼容,请打开存档文件(sta)以确保兼容性或导入文件(xef),注释,导入将全部重新生成。

请问怎么办啊?程序备份没有sta啊~~~~求助!! 转换成XZF格式 怎么做啊

网友D:
把stu直接改成sta即可。

网友E:
楼上正解,改了后,想怎么打开都行。

网友F:
改了好像还是不行的吧,只能打开看看,还是会提示不兼容的,好像下载时也会出问题。

最好找个原来写程序的那个版本的unity pro,然后导出文件!

网友G:
把stu直接改成sta即可,这个可行。

网友H(2012-04-16):
CPU配置中可以设定的,每次关掉时都保存STA文件即可,或者在关掉时保存为档案资料即可

网友I(2012-05-27):
打开sta对Unity pro 的版本有要求,需要V5.0及以上。

网友J(2013-12-04):
很好,问题解决,谢谢大家哦

网友K(2014-01-27):
加我QQ2326421430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如需培训可参加我公司每月15号开的施耐德、AB培训吧,理论与上机实操相结合。

网友L(2018-06-12):
高人呀。更改后 欧克。非常感谢。

网友M(2021-06-15):
引用 网友N:
把stu直接改成sta即可,这个可行。



请问怎么把stu直接改成sta

网友O(2021-07-29):
control export,

unity pro xl

新人水点经验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大神们好 我也是碰到这种情况,用UNITY PRO打开stu文件 提示说:项目文件不兼容,请打开存档文件(sta)以确保兼容性或导入文件(xef),注释,导入将全部重新生成。  请问怎么办啊?程序备份...



转换ZEF:左上角“文件”,然后就会有个“导出项目”,导出的文件即ZEF文件

网友P(2025-09-24):
牛逼  谢谢了  我琢磨了很久 一直开不了

网友P:
改一下扩展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