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段程序,用编码器检测脉冲,转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1-12-22):
学编程,用变频组成闭环控制,作参考。

网友A:
直接把编码器接到变频器上就可以了,不过需要高级点的变频器才可以用

网友B:
现在有好多变频器支持编码器输入,然后多速段控制

网友C:
        编码器输出的频率脉冲与被测转速成比例变化,你可用0.1秒时间中断读取0.1秒的脉冲数,此值就是0.1秒的运行速度值,记下运行最大时的速度值(如Nm),它对应模块的最大转换数字量AIWm(如32000),用此值输入给模块,使模块能输出的电流为20ma,转速为0时,对应的数字量为6400,对应的模拟输出为4ma,二者是一条不过0电的直线,画出转速Nx 与数字量的关系曲线,可列出转换关系式:   AIWx = 6400 + (32000-6400) * Nx / Nm      式中Nm 为运行最大转速值,Nx为实测转速值。你将中断测得的转速值,带入此式运算,求得的数字量AIWx再送入模块的对应数字输入量中,模块会自动输出对应的模拟电流量。

楼主:
三楼的师傅能否来一段程序啊,三菱plc~~~~

网友C:
    抱歉!没有三菱PLC编程手册,也不熟悉三菱PLC的编程指令,故无法满足你的要求,如用西门子PLC编程,还可以。

楼主:
多谢上面的师傅们,论坛的其他师傅们出来帮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