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数字按幅度增加或减小

楼主(2011-12-22):
想在威纶的触摸屏里面实现这样的功能 :一个数字输入框,在它的右边有向上和向下两个箭头,点击向上箭头数字增加,向下箭头数字减小.点击一次数字增大或减小的幅度可以设定.能不能实现?

网友A:
这个功能应该可以实现的,只是前提要熟悉WENVIEW的宏指令;此外如果按下去时间长短不一,会造成加n或减m(n、m大于1)。后面的增幅与减幅,就是间接设定数值,再送到目标寄存器里。

网友B:
你可以采用楼上的意见,如果你宏不怎么会用的话就试下威伦里的那个滑动开关控件试试

网友C:
也可以在PLC里实现,按上升按扭,PLC里加1,按下降按钮,PLC里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