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Configurator-QP2.34L-UP怎么装不上?

楼主(2011-12-22):
GX-Configurator-QP2.34L-UP怎么装不上?我按照如下的方法安装:

安装三菱的GX Configurator系列软件前,需要安装有三菱的通用环境,通常安装了GX Developer 8都会安装有这个

下面特别注意:

此软件是升级档,必须先安装“GX Configurator-QP2.11M”,然后在“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里卸载掉,再安装本软件“GX Configurator-QP-up2.34L”

网友A(2014-03-19):
楼主你好~我安装上了但不是汉化版的,把改过的“QD75Win.exe”替代原来的“QD75Win.exe”不懂,我在安装位置只有一个QD75Win.exe,没有发现有改过的和没改过的啊?这是什么情况啊?求指导!!!!谢谢 74114329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