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做同步

楼主(2011-12-22):
请问大家,西门子有那种型号的变频器可以做同步.

网友A:
传动同步是个复杂的问题,你的问题不明确。西门.masterDRIVES VC系列变频器可以通过工艺板T100的PP BUS通讯口实现同步,具体同步关系可以由T100的参数设定来规定同步关系。当然任何变频器都可以通过同步电路,网络或PLC一种或多种手段实现同步。LENZE9300伺服控制器,可以直接通过X9,X10端口实现同步。如果楼主是因为类似情况而由此疑问,那么西门子T100的PP BUS总线同步是很有特色和别有一番意思。

楼主:
谢谢jona回答,我的同步问题是三个异步电机加编码器反馈给变频器做闭环失量控制速度同步,同步的速度关系可以通过PLC设置,同步的误差在1MM。客户指定用西门子变频器。请多多指点。

楼主:
我的PLC用的是西门子S7-300

网友A:
你应该想办法搞清楚,同步误差1mm对于各个传动的速度差的要求,如果是很严格的要求。建议采用SIMENTSmasterDRIVES VC AC/AC变频器,(矢量控制变频器)因为这一款变频器,基本单元和插件板都可以选择,变频器基本单元用CUVC,另外增加一块T100工艺板,用工艺板的X133端口实现同步(需要组态编程)。这种方法PLC只需要通过模拟输出口给出作为同步基准的变频器的速度信号,可以实现严格同步,甚至可以加入浮辊调节量。另外你可以查看SIMENS其他系列的变频器资料,看同步问题如何处理。综合考虑费用。当然因为你的PLC 为S7 300,如果采用DPBUS传输数据也可以,但是要增加CBP板,同样变频器参数要组态编程。这个方案要难做些。

楼主:
谢谢jona的回答,(这种方法PLC只需要通过模拟输出口给出作为同步基准的变频器的速度信号,可以实现严格同步)那么另外二台变频器怎么跟踪基准变频器的速度?通过通迅还是什么?

网友A:
T100工艺板的作用是将前一个驱动器的速度值经过计算(根据工艺要求),作为后一个驱动器的速度指令。X133端口是PEER TO PEER(点对点通讯端口),该端口实际是一个RS485通讯口,不过T100的特色在于,可以直接通过组态定义传输的数据,这个数据象直接在模拟输入端口加一个电压一样简单。不过要理解这一点,必须了解SIMENTS BICO概念。(连接器和二进制连接器的概念)T100 X133端口将前一个速度值(计算之后)送给下一个变频器。不需要设定地址,直接传送,所以叫点对点通讯。

楼主:
谢谢jona的指点,到时候我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B:
我们是西门子一级系统集成商,可提供西门子变频器、直流调速器、及相关的外围设备,常年备有大量6RA70、6SE70系列产品现货,如有询价请联系QQ:1249507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