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AB系列伺服带动两链条同步运动如何控制

楼主(2011-12-22):
PLC为台达ES系列的,伺服台达AB系列,需要用两台伺服分别带动链条,链条同步运行 带动工件前进或后退,请问该如何控制啊?能不能用PLSY指令 使用相同的频率 脉冲数用两脉冲+方向控制啊?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可以用一台伺服电机控制两根链条呀从机械结构改一下

网友B:
楼主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是可以的 我们试过。简单点两个伺服的指令信号都由同一个PLC脉冲口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试过。简单点两个伺服的指令信号都由同一个PLC脉冲口输出。

请问能不能把两个伺服的脉冲输入口串联起来啊 ?这样行吗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在一台伺服信号口再引两根线出来给另一台伺服,那你所谓的串联其实还是并联,你好好想想是不。

网友D:
两个链条的尺寸,轮径完全一致吗?觉得会有误差,累计下去,不能正常长时间工作,建议在两个链条上分别加个定位监测,进行同步检测并进行相应补偿。

网友E:
1楼的方案才是可行的

楼主:
对:easywang571224关于1楼的方案才是可行的内容的回复:

之所以采用两个伺服就是想消除机械误差

楼主:
两天链条是完全一样的  今天看了下之前有台机机械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做成功了,但他采用的模式是正转脉冲列和逆转脉冲列,也就是P1-00设的是1,P1-1设的100,伺服单步前进时Y0 Y2亮,单步后退时Y1,Y3亮,Y0,Y1接进一台伺服,Y2,Y3接另外一台,搞不明白啊 这是怎么样控制的

网友F:
对:xiongyun224关于两天链条是完全一样的  今天看了下之前有台机机械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做成功了,但他采用的模式是正转脉冲列和逆转脉冲列,也就是P1-00设的是1,P1-1设的100,伺服单步前进时Y0 Y2亮,单步后退时Y1,Y3亮,Y0,Y1接进一台伺服,Y2,Y3接另外一台,搞不明白啊 这是怎么样控制的

就是采用脉冲加方向的控制模式来控制伺服。但是需要注意消除机械的累积误差方能长时间正常运转。

网友G:
我想PLC要做闭环控制,方能长时间运转。用步进电机加编码器,或者把私服编码器信号送到PLC里面去。

网友H:
链条这样的机构不会有累积误差,因为没有打滑,只会有相位误差,不象纸张类

网友I(2012-02-08):
对:xiongyun224关于两天链条是完全一样的  今天看了下之前有台机机械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做成功了,但他采用的模式是正转脉冲列和逆转脉冲列,也就是P1-00设的是1,P1-1设的100,伺服单步前进时Y0 Y2亮,单步后退时Y1,Y3亮,Y0,Y1接进一台伺服,Y2,Y3接另外一台,搞不明白啊 这是怎么样控制的

是不是用的台达PLC,Y1,Y3不是高速脉冲输出端,不能发脉冲控制伺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