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出现uv1软故障怎么修了

楼主(2011-12-22):
安川变频器616G5不定时出现UV1软故障,正常时可开机,出故障后不能工作,查了电源和模块都没问题,会是驱动板出问题了吗?忘高手赐教。

网友A:
不是驱动板,仔细检查一下输入电压检测单元。

网友B:
UV1故障是直流母线电压过低,面板上应该显示DC Bus Fuse Open,一般是输入三相电压缺相,如果不缺相,用三用表直流1000V档测量直流母线电压,待机状态应是537V以上,这个电压如果正常,可以判断直流母线接触器没用吸合,有可能是接触器的线圈烧掉或接线不良,另外你检查一下变频器右下端一个小电路板,上面跳线插在那个电压等级,这个跳线选择电压主要是接触器、风扇控制电源,不要选380V,要选400V或再高一级,如果选择380V,变频器晚上连续工作,时间不长,接触器线圈一定烧掉,我经手的4台30kWG5/G7安川变频器,选择380V的,无一例外都烧掉了。安川的接触器买一个1000多元,我用普通交流接触器代换,安装在外面,里面位置太小。

网友C:
检查充电回路肯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