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问题急用

楼主(2011-12-22):
各位高手,小弟有个急用的问题,我公司的维纶触摸屏程序,我复制一份,怎么在自己的电脑打不开,总是显示this mtp must use a newer tool to open,编程软件是一样的啊,怎么会这样呢,程序在那恶电脑可以打开,急用,谢谢

网友A:
你的软件版本是不是低了?

网友B:
请在威纶通下载中心下载最新版本软件。

另外,如果在不同电脑之间传输程序,请拷贝XOB文档,或者压缩成CMP文档,否则直接拷贝MTP是不包含图库的。在新电脑中打开MTP档时图片不会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