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死机问题

楼主(2011-12-23):
台达触摸屏型号是DOPB04S211,下了一个程序到触摸屏后,屏幕出现乱码,死机了,触摸屏动不了,系统按钮也没有用,也不能重新下载程序了,总的来说就是死机了,请问怎么办?

网友A:
出现这种现象,和他们技术工程师联系。

网友B:
估计你的人机程序有问题,先关闭电源,然后上电更新一下韧体?或者检查一下你的画面里是否有宏指令、背景宏、时钟宏、子宏等?如果多个宏指令在执行、尤其是多个Delay,就很有可能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C:
就是,还是好好检查下你的那个什么程序,是不是有宏指令在运行,那个对触摸屏影响还是蛮大的!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估计你的人机程序有问题,先关闭电源,然后上电更新一下韧体?或者检查一下你的画面里是否有宏指令、背景宏、时钟宏、子宏等?如果多个宏指令在执行、尤其是多个Delay,就很有可能引起这种现象。 内容的回复:
我后来将触摸屏格式化了还是不行,一开机就出现乱码,然后什么都动不了

网友D:
重新上电,之后再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E:
台达还需要很大的进步空间,用他们 的产品老不爽了

网友F:
其实每空的产品都有些或多或少问题;

没有碰到的就说明没有用到这个方面;那是巧合;

但是我以前也知道DOPB出现问题已经不少,最早08年出来的时候我就用;

可是后来就不用了

但是在国产里面,台达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G:
还是用进口的哇新年快到啦,和尚 给大家拜年 啦,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没有老婆的去找老婆 ,没有老公的去找老公,没有情人的去找情人,如果情人不够 的继续找,但是不能来我庙里的尼姑啦,

祝大家在军团里挣 大钱,

不要忘记给和尚 一点香油钱,

穷啦,

现在庙里已经接不开锅啦。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00033333rrrrrrrrrrrrrrrr

eeeeeeeeeeeeeeee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