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MP277与两台S7-300怎么通讯,连接

楼主(2011-12-23):
各位,目前有一台MP277触摸屏、两台S7-300的PLC,我想让这两台PLC的数据都传输到一台触摸屏上,这个wincc flexible上怎么设置一下,设备的通讯线怎么连接,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1、wincc flexible上做两个连接,分别对应两个PLC建变量

2、通讯可以用DP串起来,PLC上有以太网口的话,也可以用以太网,中间加个交换机,都插在交换机上

网友B:
楼上兄弟正解。。。。

网友C(2012-02-19):
可否详细点,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