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样显示时间

楼主(2011-12-23):
高手们帮帮忙,,我刚学触摸屏,怎样显示PLC寄存器D值的时间啊。比如D10里是3000也就是5分钟,我想让触摸屏倒计时显示X分X秒,触摸屏数值显示D10应该怎样操作,,,谢谢了

网友A:
   台达的屏没有玩过, PLC 是什么,有好多PLC 可接将CPU系统时间输出到屏上显示, 至于倒计时这个一般你可在屏内调用系统函数吧

   用过昆仑的 TPC 7062 可直接调用一些时间函数进行加减后显示 时,分,秒

网友B:
计算吧  D12=D10/60           分

              D14=D10-D12*60  秒

楼主:
对:hhz 关于

计算吧  D12=D10/60           分

              D14=D10-D12*60  秒

内容的回复:谢谢

网友C:
这个要多做实验,因为牵涉到60进制问题,而且还要复位。我只用过M1014,可能你这里还要用到M1013。

网友D:
LD M1013 #秒钟脉冲

c224 3000

前面要使c224是向下计数,这样你读取c224的数据就是了,当然还要些比如启动要求,小于0的处理程序,那就自己想把。

网友E(2012-07-15):
引用 网友F:
D12=D10/60           分              D14=D10-D12*60  秒

高  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