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VP-PM PLC與電腦通訊

楼主(2011-12-23):
第一次用台達的,項目要求,電腦發送命令給PLC,PLC完成動作後回報電腦,

COM1只能作MODBUS從機,接收電腦命令沒問題,但PLC完成動作後(20多秒後)沒法主動發數據給電腦,電腦還需要做其它任務,不能採用查詢方式不斷的查PLC的完成狀態。

COM2可以作為MODBUS主機和從機,但我用從台達官網上下的DMT2.0中自帶的Example_vc程式去試,PLC的COM1可以響應通訊,但與PLC COM2通訊時沒有數據返回,是不是PLC COM2還需在哪裡設置,才可以作為MODBUS從機響應電腦發過來的命令?

還有一個問題請教:COM1和COM2在哪裡設定MODBUS本機地址?

楼主:
看了一个晚上的台达说明书,原来DMT2.0不能与COM2通讯是我在PLC程式内写过COM2通讯的操作,导至COM2不能作从机,说明书上有句话

注意事項:
1. 當COM2 要當成SLAVE 端口使用時,請勿在程式中有任何通訊指令存在。

这样产生了新问题:

1. PLC有没办法动态切换MODBUS主从模式?

2.如PLC没办法动态切换MODBUS主从模式,可不可以用PC的一个COM口,与PLC的两个COM口连接,一个COM作为从机,接收电脑数据,另一个COM作为主机,发送数据给电脑?

楼主:
看来没有什么好方法了,项目时间的关系,只能PC用两个COM口,分别与PLC的两个COM口连接,一个作为发送,另一个作为接收,PLC用成这个样子,杯具!!!

楼主:
打電話給台達的技術支持,給出了一個還可以接收的方案:PLC只用COM2,設為主機,把原來電腦不斷的查詢PLC改為PLC不斷的查詢電腦,電腦在需要發送命令給PLC的時候才回應PLC,而在不需要發送命令給PLC的時候不回應PLC,這樣就可以減輕電腦的負擔。

感謝台達的技術支持!!

网友A:
可以使用无线传输的方式连接PLC与电脑,可以省去485的那条线,方便快捷。我们已由很多成功案例,比如:PLC与PLC,PLC与人机界面,PLC与电脑,PLC与传感器等等都可以实现通讯。需要资料的请找:qq:113172544

网友B:
不理解,PLC为什么不直接用COM1,而非要用485去电脑连。

网友C:
COM1是RS232的,电脑当然可以直接通讯;你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试一下?COM2是RS485的,必须要用转接口;D1121是台达PLC COM1、COM2的通讯站号,默认值是1。另外COM1的通讯格式保存在D1036里面,然后置位M1138;COM2的通讯格式保存在D1120里面,然后置位M1120。具体请参考编程手册,上面写得很详细的。

网友D:
哇!楼主强大!自己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