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常用导线安全系数取值表啊
(-:澕崽`:-)

楼主(2011-12-23):
可以发我一份不?或者说下是如何计算导线的安全系数的?谢谢各位大大了,邮箱:363830178@qq.com

网友A:
导线安全系数?没听说过这个概念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导线的现场系数啦,就是现场环境对导线的影响啦,这个你可能装一下天正的软件上面有的,同一样的线在不同的安装环境下系数是不一样的,

记中国生产的东西你把系数搞小点,不然有麻烦的,新年快到啦,和尚 给大家拜年 啦,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没有老婆的去找老婆 ,没有老公的去找老公,没有情人的去找情人,如果情人不够 的继续找,但是不能来我庙里的尼姑啦,

祝大家在军团里挣 大钱,

不要忘记给和尚 一点香油钱,

穷啦,

现在庙里已经接不开锅啦。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网友C:
是电线电缆的安全载流量吗?你不要过分相信那些表,与实际运行相差很多啊。载流量与环境散热条件、线缆长度、年运行时间、平均负荷率等都有关系,还要考虑线缆年损耗电量的成本。我建议你记住以下方法即可:1、25平方及以下的按2.5--3A/mm2取;2、35--120mm2,按1.8--2A取;3、150mm2以上的按1.6--1.8A取;电缆、条件差取小,线缆短、条件好可以稍取大些,不用查表也不用像书本那样计算。我实际就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也详细地计算过,实际选的能保守一点,但有利于以后增加负荷,并且多花的钱因线缆损耗小,一两年就赚回来了。

网友D:
电工培训教材中有.如果没书可以借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