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变压器调节分接开关操作步骤

楼主(2011-12-23):
                                                           配电变压器调节分接开关操作步骤

    1、先停电。断开配电 变压器低压侧负荷后,用绝缘棒拉开高压侧跌落式熔断器,然后做好必要的安全措施。
    2、拧开变压器上的分接开关保护盖,将定位销置于空档位置。
    3、调节档位时,应根据输出电压高低,调节分接开关到相应位置,调节分接开关的基本原则是:
    当变压器输出电压低于允许值时,把分接开关位置由Ⅰ档调到Ⅱ档,或Ⅱ档调整到Ⅲ档。
    当变压器输出电压高于允许值时,把分接开关位置由Ⅲ档调到Ⅱ档,或Ⅱ档调整到Ⅰ档。
    4、调节档位后,用直流电桥测量各项绕组直流电阻值,检查各绕组之间电阻值相差大于2%,必须重新调整,否则运行后,动静触头会因接触不好而发热,甚至放电,损坏变压器。
    5、确认无误再送电,查看电压情况。
户外变压器的安装要求

油浸自冷式变压器绝缘电阻的测量

油浸自冷式变压器分接开关的切换操作
 1、电力变压器为何要装分接开关?何时需要切换?
2、切换分接开关的操作方法?
3、试述对运行中的变压器分接开关进行切换的全过程?(按操作顺序回答,包括测量及判断切换操作的质量,安全措施应足够)
1、电力变压器为何要装分接开关?何时需要切换?
答:分接开关是变压器高压绕组改变抽头的装置。调整分接开关位置,可以增加或减少高压绕组的匝数,以改变其变压比,使低压侧输出电压得到调整。运行中的变压器,高压侧供电电压偏高或偏低时,致使低压侧电压值过高或过低,这种情况下,需要调整其分接开关位置,改变其变压比,以使低压侧电压恢复到额定电压下正常运行。分接开关分为三档,Ⅰ档为10.5KV(额定电压、绕组圈数最多),Ⅱ档为10 KV,Ⅲ为9.5KV;
任何电压等级的电力系统,其实际电压都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此时,二次电压也会波动,这就会影响到用户的用电。为使变压器二次电压维持在额定值附近,又要适应一次电压的波动,所以变压器上装有分接开关。当二次变压器长期偏高或者长期偏低时,就应调节分接开关,使二次电压恢复正常。通过调节分接开关的接头来改变一次绕组的匝数而维持二次电压在额定值附近。变压器铭牌上标明的电压调整范围即表明了保证二次电压为额定值时,一次电压的几个标准值。变压器铭牌所标示的电压调整范围说明,当一次电压升高到10.5kV时,把分接开关调整到Ⅰ位,能保持二次电压为额定值;当一次电压降到9.5kV时,调整分接开关到Ⅲ位,同样能使二次电压维持在额定值。
答:何时需要切换分接开关:当电压长期的偏高或偏低时需要切换变压器的分接开关。
长期是多长:时间约十天到半个月,并结合用电季节特点进行切换。
偏多少算偏:大于或接近用户端电压偏离额定值时应切换。
电压允许波动值是多少:
(1)10kV及以下用户和低压电力用户:±7%
(2)低压照明用户:+5%~-10%
切换分接开关挡位:105%,Ⅱ挡100%,Ⅲ挡95%
2、切换分接开关的操作方法?
答:1)取下变压器顶盖上的操作手柄护罩,松开或提起分接开关的定位销(或螺栓)。
2)转动开关手柄至所需的挡位,并反复数次以便清除触点表面的氧化物。
3)先用万用表测量一次绕组绕的直流电阻。
 4)在用单臂电桥测量一次绕组的直流电阻。
5)比较测量结果不平衡误差不应该超过2%。
6)本次测量的结果还应与历次测量的结果进行比较,不应有明显的偏差。
7)锁定定位销(或螺栓),装好操作手柄防护罩。
3、试述对一台运行中的变压器分接开关进行切换的全过程?
答:组织准备:
1)要求签发工作票;
   2)填写操作票并经模拟板试操作准确无误;
3)确定工作负责人和监护人;
 4)如须减轻负荷,应提前通知受影响的用户。
物质准备:
1)准备安全用具(绝缘杆、绝缘手套、临时接地线、绝缘靴、标示牌);
2)万用表和凯尔文电桥(经检查良好);
 3)其他用具及材料(临时用导线、扳子、电工工具等);
材料准备:
按操作票步骤,将变压器推出运行,达到“检修状态”:1)停电   2)验电   3)挂临时接地线  4)悬挂标示牌
切换操作:注意:分解开关是装在一次绕组上的!
1)执行安全技术措施,将运行中的变压器停电、验电、放电、挂好临时接地线、悬挂标示牌等操作。
2)拆除一次测高压接线。
3)取下操作手柄护罩,松开或提起分接开关的定位销(或螺栓)。
4)先用万用表测量一次绕组绕的直流电阻(线间电阻),测试前后应放电。
5)再用双臂电桥精确测量一次绕组的Ruv、Rvw、Rwu直流电阻(线间电阻),并作记录,测试前后应放电。
6)转动开关手柄至所需的挡位,原则:高往高调,低往低调;并反复数次以便清除触点表面的氧化物。
7)用万用表测量一次绕组绕的直流电阻(线间电阻),并作记录,测试前后应放电。
8)再用双臂电桥精确测量一次绕组绕的Ruv、Rvw、Rwu直流电阻(线间电阻),并作记录,测试前后应放电。
9)将测量结果与测量前的测量数据做比较,计算:对应的线间电阻,并变化的一档应有5%的变压,第二次测量值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与三相平均值之比不超过2% 。
10)计算结果确认合格后,锁定定位销(或螺栓),将护罩装好并紧固,恢复变压器原接线。
11)执行操作票,拆除临时接地线及标示牌后,方可按操作票进行变压器送电操作。
12)送电后检查三相电压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