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空压机星三角控制的改成变频器控制的可行吗??

楼主(2011-12-23):
问大家个问题,我公司有一台凌格风22KW的螺杆空压机,它现在的大概控制是用一个控制面板,一个PLC和星三角启动控制的。我想把这台空压机星三角启动改成变频器控制电机,需要压缩空气的压力大小控制电机的运转频率,起到节电作用?

请问到底能不能改?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也能节电?不费电就是好事了!

况且,还牵涉到以下两个问题:

1、变频带负载启动,变频的启动转矩肯定比不上星三角。

2、低频运行,设备润滑,搞的不好,有可能烧机器。

网友B:
如果有一个储气罐的话,改意义不大,如果没有的话,改还是不错的,我改过的,是多台联网,恒压效果很好,当然,现在厂家生产的螺杆空压机已经有变频和星三角两种电控供用户选择,不过改的话,原来的保护一定要保留。

网友C:
    可以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用远传压力表或压力传感器可以很好的控制空压机的压力,但如果空压机的运行时间和带负载时间相差不大的话节能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网友D:
1,改为变频控制当然可行,起动时对电网的波动会小

2,节能与不节能要看你系统供气量使用啦,如果你的用气里小,倒是可节能省电,如长时间空压机在不卸压工作改了也没有什么大的效果

网友E:
星三角只是在启动中起作用,如果单单只是为了让启动变得平稳而使用变频调速的话,感觉有此得不偿失.

在运行中如果负载(压缩空气的消耗量)变化大,个人感觉使用变频器调速似乎还可行,比如像水泵风机之类的应用.

如果你不换电机的话,要考虑普通电机在低频时的散热问题.

网友F:
还有一个问题我不提倡变频。当空压机停久了之后启动,尽管进气阀已经关闭(卸荷启动),但是由于漏气等原因,吸气腔已经充满了常压空气。用变频器启动又有多少优势呢?

然后就是……,既然进气口可以用关闭的方法来卸荷。那就是说可以用PWM控制进气阀或者用电动阀半关进气阀进行压力调整。

网友G:
是可以改的,省电好像倒不一定。

网友H:
可以改的,省电要看具体情况...

楼主:
我的思路是,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用PLC控制的星三角启动改为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大概算了下,按我们厂的用气情况可以节省15%左右,请问这样可行吗?谢谢指导了!

网友A:
楼主,以上的节能计算结果,请再加上负的15%(其实已经是最小考虑),这负的15%是变频自身损耗、谐波所造成的电机损耗,看看此时的节能效果是多少?

网友I:
我公司用的是阿特拉斯(比利时)的75KW,110KW螺杆式空压机,都用的是星三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