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1-12-23):
   我用em235 cn     做了一个温度显示,程序运行后 ,热阻接线的距离在3米左右(3芯屏蔽电缆) ,采集的数据非常稳定.但我用两心的屏蔽电缆加长以后,数据接收非常不稳定,但我测量其电流非常稳定,因为我采用的是一个热阻转换模块(将热阻转换成4-----20ma),模块上显示的数值也非常稳定,

现在不知道具体的问题出在哪里,电源供电模块和cpu用的是同一个电源,不用的模拟量端口也都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