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I/O站和分布式I/O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2-23):
远程I/O站和分布式I/O有什么区别,安装方式和通讯方式一样吗,两者的作用我感觉一样啊,既然有了分布式I/O,为什么又会出现远程I/O站呢?

是不是分布式I/O在现场安装灵活,能和传感器和执行器就近安装,而不用安装在很大的控制柜里呢?而远程I/O站需要安装在控制柜里,安装不够灵活呢?

网友A:
其实都差不多,分布式可以安装在控制柜也可以不在,一般和cpu的通讯有专有的连接线缆或者通讯模块加线缆。而远程的一般距离超过1km或者更加远,一般采用的通讯方式是无限通讯或者以太网,这个一般大的污水处理厂和隧道工程常见,建议你去看看相关资料。这两个应用方面都不一样的。

网友B:
我也想问知道这方面的问题 大家有这方面的资料么cc-link

网友C:
一样的,只是叫法不一样。反正都是通过不同的通讯方式分布在现场的扩展IO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