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开关控制一台电机

楼主(2011-12-24):
用两个开关控制一台电机。电机要正反转,开关只需上下两个按纽。停止靠限位开关控制,另接两报警开关,电机中途不需停止,到下位时靠防松绳反馈回信号停止。到上位时靠防坠挂钩反馈回信号。另电机要下行前需先给防坠落挂钩的电磁铁带电(220V,现在在确认)。另许接入热继电器和相序保护器保护电机。交流接触器用施耐德的,请问要哪些材料,怎么实现?

网友A:
用两个开关用两个开关控制一台电机-----是否两个按钮用控制一台电机(单相)???

网友B:
可以是肯定的!

具体的应该看你电机的电压是220的还是380的,用PLC 控制还是电路控制?

不过原理基本是一样的,如果你是用PLC 控制的话你可以把按钮接给PLC 输入点,然后编程把输出点给两个继电器然后转给主电路来控制开启、停止。至于各种反馈信号也可以全部接入PLC 进行编程。

如果是电路控制就麻烦些不过道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转换控制主回路的。

由于你的问题我看的不是很清楚,我只能给你一个大概的回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我QQ 396625016  咱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C:
两个按钮一个是正转按钮,一个是反转按钮,这个用PLC来实现方便一些,但成本要贵,控制逻辑简单,用继电器控制成本相对较低,线路复杂点。主要还是要看楼主的要求,(电机按380的)

材料:

1、用继电器控制

                   两个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若干(详细的需要几个就不去计算了)楼主说到的限位开关、报警开关、防松绳、防坠挂钩、热继电器和相序保护器请根据实际情况添加,电缆若干(线路、控制逻辑复杂

2用PLC控制

            材料只是比继电器控制多个PLC(线路、控制逻辑简单

网友D:
所需的材料楼主已经那么清楚了,怎么还问。

网友E:
1,所需的材料楼主已经那么清楚了,怎么还问。

2,这个用PLC来实现方便一些实用,但成本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