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昆仑通态与DTU怎么应用,是否还要下驱动呢

楼主(2011-12-24):
求指教!!!!!!!!!!!!!!!!!!!!!!!!!!!!!!!!!!!!!!!!!!!!!!!!!!!!!!!!!!!

网友A:
1首先你想通过DTU实现什么功能,如果想通过DTU传输数据的话是不需要驱动的,你只需要把DTU设置为透明传输模式就行。

网友B(2012-03-15):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你想通过DTU实现什么功能,如果想通过DTU传输数据的话是不需要驱动的,你只需要把DTU设置为透明传输模式就行。
嗯嗯,透明协议,不用驱动,直接使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