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自动切换画面问题

楼主(2011-12-24):
我现在用到一个台达触摸屏.在第3面做了一个报警显示框,当画面在其它页面时,有时会自动切换到第3页,监控PLC程序时,发现画面控制寄存器(D0)里的值并不是3..还是切换前那个画面的值..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那说明有时候;这个值肯定是自动被变成3了;

如果不是他应该不会自动到3界面的啊!

网友B:
你有没有看一下你屏软件是怎么设置的哇,你最好找一下他们,厂家,要不你自己 看一下手册啦

新年快到啦,和尚 给大家拜年 啦,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没有老婆的去找老婆 ,没有老公的去找老公,没有情人的去找情人,如果情人不够 的继续找,但是不能来我庙里的尼姑啦,

祝大家在军团里挣 大钱,

不要忘记给和尚 一点香油钱,

穷啦,

现在庙里已经接不开锅啦。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