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1-12-24):
我想用西门子440变频器和PLC  485通讯 变频器里详细要调那些参数 请熟悉西门子变频器的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A:
如果是西门子的PLC,可直接调用USS协议,有关USS协议设置,可参考门户网站的介绍。

如果并非西门子的PLC,那就有点麻烦了,发送到西门子变频的数据并未完全公开,但可用S7-200进行模拟监测分析,也可参考海为PLC与西门子变频通讯的介绍,不过,都得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功底。

网友B:
P700,P1000设置成5,传动设备就可以从USS通讯端口接收控制信号和频率给定。
P2010可设定通讯波特率,

            = 4    2400 bit/s
            = 5    4800 bit/s
            = 6    9600 bit/s
            = 7    19200 bit/s
            = 8    38400 bit/s
            = 9    57600 bit/s
            = 12   115200 b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