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艾默生EV1000变频器烧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12-24):
公司用的艾默生EV1000变频器,采用闭环控制,用于并络纱团。

起机时的频率大约50HZ,随纱团增大,线速度不变,频率会下降到19HZ左右停机,生产一个纱团耗时约30分钟。

但是,部分产品内层不合格,要求降低内层速度。

于是考虑到限制最高速度,故改变【F012 上限频率】做到降速的目的。

将F012改为46后几分钟,设备出现异常,检查确定电机烧坏 了。

检查变频器的保护参数,变频器的电机参数设置匹配的是1.5KW,而使用的电机为1.1KW。【这个可能够是烧电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需说明:

1、改变F012参数之前,原设备已经正常使用了2个多月了;

2、改变F012参数之后,就那么几分钟时间,烧电机;

3、仅改变了F012参数,其他(包括设备、材料)没做任何调整。

事故就这样,请大家帮忙分析下问题何在?

内层降速应该如何处理【要求降速后最好能够平滑过渡到正常的闭环控制速度】?

谢谢!

网友A:
对你的现场工艺要求情况不熟悉,只听你说的这些,对你前面的处置方式有疑问。

工艺要求闭环控制,那么被控制的参数应该是线速度,对吗?

在线速度需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纱团直径越小,转速必然就越高。人为是降不下来的。

实际上你只需降低闭环控制的给定值,转速自然就会下降。

但同时要整体考虑是否会带来其他影响。

设置的电机功率大于实际功率,过载保护就不起作用。

长期过载的结果也会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