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位计算公式

楼主(2011-12-24):
密闭罐上部安装了一只压力变送器,量程0-0.6MPA,,输出4-20MA。,下部安装了另一只压力变送器,量程0-1MPA,输出4-20MA。求密闭罐实际液位计算公式?详细点,请举例说明,谢谢了。

网友A:
理论上,根据密封罐两只压力变送器从上下两个部位检测到的压力差能够估算液位。

罐内如果装的是水,那么每0.01M帕的压差,对应大概1米的水位。

换算其他液体,只要除以比重值,也能得出近似的结果。

需要指出,你这种情况,两个变送器量程不同,误差会很大。

还不如换成一只压差变送器,,,

网友B:
哈哈

不需要算喽,,,探头一装线一连,,,就OK鸟,,,

现场表头支持单显液位值,也支持气相压力值液位值巡显,或者3个通道测值轮显,液位测值4~20mA远传

籽料: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415354485906.pdf

俺村,还有有就地控制、数据通讯、远传变送三位一体滴鸟~~~~~~~~

籽料: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42111441676223.pdf

网友B:
1、一楼网友舌滴对,双路压力差(液位)计咋嘛应用,得分析工况鸟

2、通常它仅用于真空负压罐、储油罐、低罐压低液位罐,,,或者气压压力和液柱压力,相差不超过5倍滴高压罐

楼主:
1楼的朋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下部的压力减去上部的压力等于压力差(MPA)在乘以水压差(0.01)在换算米,这样理解正确吗?

楼主:
朋友,上面的水密闭罐求实际液位计算公式,在S7-300PLC中程序怎样编写。不懂,帮帮我好吗?

网友B:
哦~~~~~~~~~

h=102×压力差;液位单位是米,压力单位是MPa,系数也可根据实标量推导,,,

你哥小瓜怂呀,,,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