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300老是死机的问题,很急!

楼主(2011-12-24):
   我们厂用了S7-300做现场静电除尘控制,用的是CPU315-2DP,只用了几个模块,面板上用触摸屏与之通信,并把数据集成到DCS上,在上位机上监控。但是最近老是出现死机状况,模拟数据显示好几万,只有断去电源重启后才正常,只重启cpu模块都不行,还有为什么触摸屏上操作却有反应呢?如果是cpu死机的话,为什么触摸屏操作就行吗?但是触摸屏数据显示还是和dcs上一样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着急郁闷中,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把系统的通讯先断开,看报警有无提示,然后单独测试CPU运行,

网友B:
断开电源之前,CPU处于Stop状态还是RUN状态?CPU和模块是否有SF灯亮?

明显如果触摸屏操作可以,那么CPU还是正常的,你可以加入相对应的OB防止CPU转到Stop,然后

1、查看CPU诊断缓冲区

2、电源重启后,直接监视程序和在线查看硬件组态

3、检查硬件接线,比如4-20ma信号的负是否和M进行短接之类

网友C:
以前挺好,最近老是出现死机。说明线路什么地方松动了。。。

楼主:
  还在run状态,而且sf bf灯都正常的!信号地接线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D:
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死机。看样子就是模拟采集的数据有误,断电重起后正常,估计是模拟通道接触有问题,或者是模拟模块有问题。

等情况再次出现时,用表测量模拟模块端子台,看模拟信号是否正确加到端子台上。还有看是一个通道这样,还是这个模块上的所有模块都是这样。由此判断是外部故障,还是模块故障。

网友E:
同意楼上同志的意见,问题就出在你的模拟量信号上,实在解决不了就加隔离器吧

网友F:
1,以前挺好,最近老是出现死机。说明线路什么地方松动或是有干扰。

2,这也不是 PLC 死机,只是模拟量采集故障,是所有采集数据出错还是某几个呢,再看采集模块有没有故障

3,建议将PLC缓冲区的诊断信息帖出来

网友G:
与DCS如何通讯的?

网友H:
检测模拟量模块和现场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I:
应该不是CPU死机,只是数据传输出现了问题,检查一下通讯线路,看看是否有损坏,还要检查一下通讯相关设备,原来运行正常应该不是软件问题,或者查一查出现死数的数据,是否是溢出,或出现死循环,或者是相应的模块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