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理小功率变频器

楼主:
小功率变频器的修理方法
小功率变频器大部分模块是3相整流部分损坏,也有的是IGBT换流管损坏,但总体上说,没有完全损坏的。可以用外接整流器代替功率模块整流器来修理变频器。
一、对拿到手的故障变频器先用眼观察,一般功率模块崩坏的变频器在模块的后盖上都能发现有崩过的的痕迹,模块内的绝缘胶有溢出的现象,之后再用万用表对模块进行测试确认整流器坏而逆变输出部分正常。
二、确认故障部位后要对变频器进行清理,将崩坏或闪络的污物痕迹都处理干净,尤其要检查清理冷却风扇,因为有不少变频器的功率模块就是因为风扇损坏或风道被污物阻塞而过热造成的。
三、用普通钢锯锯条折断后将断面磨窄,磨成刀刃状。用磨好的锯条将三相线电源端子下到模块的3根电源线切断,使三相电源与故障的整流器分开。
四、用锯条从模块与电源板之间,将模块里整流器引出到电源板的正极引线P、负极引线 N 分别切断,目的是使故障的整流器直流引出线与负载分开。
上述的两步都是要将已故障的整流器从原来的电路中分离出来。类似做手术将病灶从肌体中切除。
五、在电源板上模块引出的直流电源正负极处用红黑两根0.3-0.5米长的塑料软铜线,线径根据功率大小定,我用的都是1.5平方线。用电烙铁将红线焊到正极上,黑线焊到负极上以便于区分,防止接线时出错。然后将红黑两根线引到变频器壳外。
六、为了验证负载回路没有短路,要用万用表1K档测一下回路的电阻。既用万用表的黑表笔接红线变频器直流正极,红表笔接黑线变频器直流负极,测量时直流电阻先向0摆后然后缓慢回摆,电阻约有100K以上,反之对调表笔,直流电阻同样是先向0摆后然后向回摆但由于回路中的二级管PN结,表针会停留在电阻400欧左右。如果测量是上述结果,则说明回路没什么大问题。
七、将外接的整流模块焊出3根电源线,准备接380V电源,用同样线径的红黑线分别焊到整流模块的正负极引出头上。(我用的整流模块中间有一固定用的圆孔,所以我将它固定在变频器的铝底座的侧面,既不太影响美观又可以给整流模块散热)
八、将焊好的整流模块的正负极线与变频器的引出的正负极线按相同颜色相连,注意千万不要将正负极接错!否则会瞬间将变频器烧坏,我是吃过这个亏的!
九、最后将各连线接头的绝缘都处理好,就可以给变频器送电了。先不接负载做空载试验。为保险起见,我是在三相交流电源串接了3个100W 白炽灯泡,这样万一有短路,也不会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在正常情况下,通电后3个灯泡会因变频器的电容充电闪亮一下之后就熄灭。变频器里的切断充电电阻的继电器会吸合,发出答的一声,接着面板操作器就会有显示,风扇旋转发出嗡嗡声。
十、 先将变频器的控制设定在面板控制,调节面板频率变化正常,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随频率上升而增大且三相平衡。
十一、接一个1KW左右的3相电动机进行带负载试验,如果电动机功率大了会因串接灯泡压降的影响,变频器会显示低压报警。运转半个小时后无异常,就可装到现场使用了
你这也是转来的,看看我改的,不过特花时间,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要看实际的损坏情况。
以下连接是我发表的,绝对的原创!
http://bbs***/archive.aspx?Boardid=81&ID=294576
MA的,同行互相封锁,复制的连接自己会改。
大家复制一下连接吧,***改成GKONG.COM
1、2000年前后,压力变送器卖1500卖2000,还真不是个难事,
那年月,月薪2000个元,好像也是高薪的
那暖月倒是有,损坏送回维修的
那年月强词夺理挖坑下套要求免费维修的,大约能占60%、80%,呵呵
2、而今压力变送器,便宜的就200、300、500个小元
而今贴墙砖扛水泥滴,一天滴薪水,也得200、300、500个元
有个同行弟弟,领导着老婆单练,一年出货2000来只
他舌卖鸟就卖鸟,从来木有找他返修滴
3、不返修,未必就是他造滴质量多硬棒
而是价值太低,用户把坏滴,直接扔鸟
4、所以维修这个事,
就象地上掉鸟1毛钱,
放1980年代,也要抢着捡呢,捡鸟能买1个半糖烧饼吃,
放今天大国崛起,,,谁肯去撅屁股,,,那就不是掉价鸟,,,是大国教育滴——巨大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