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与减速机连接问题

楼主(2011-12-24):
大家好!最近在整一台设备,问题一直没搞定,来这里向大家求教。问题描述:就是定位不准,但又不是一直不准,目前测试的结果是十几二十次里面有几次不准,随机出现。【b】伺服电机和减速机是直接键槽连接【/b】,今天我拆卸时发现电机上的键与减速机上的键槽间,有间隙,可晃动,感觉有好几个丝,所以在想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呢?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一直不准才对啊?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得看您的传动是什么传动啊,走不准原因多,伺服参数调整不好,传动有间隙,减速机精度不够都有可能的,得一步步分析呢!我之前一个客户,一直说我伺服有问题,最后我一步步拆开给他看,发现是他机械传动机构有问题,改了机构就好了!我是做伺服的,来个小广告!欢迎交流!QQ:2238262396

网友B:
伺服电机用于精确定长、定位系统最好直轴连接,中间不要加减速机,即使要加也要用专用精密减速机,轴的连接不能用键连接,应使用张紧式联轴器,尤其是频繁正反转的场合。另外,控制参数应每次动作后归零,不要产生累积误差,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要得当,倍频要用足以增加分辨率,位置精度误码率在保证系统不震荡的前提下尽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