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控制步进电机实例!

楼主(2011-12-25):
LS K120S plc控制步进电机,当光纤感应到零件到位后,plc控制步进电机向前移动6MM,然后再感应到零件到位,再向前走。也就是说感应到零件到位,就移动一次。因为零件有震动,因此移动前不管光纤感应到几次,都算一次,感应一次移动一次。累计循环25次,开始快速移动,到遇到行程开关,停止。现在是光纤感应很灵敏,感应到零件后,因为零件有震动,在步进电机还没有开始移动时,光纤会接通好几次。这应该这样做?大家能帮忙看看这程序应该怎样编写吗?另外请教57两相混合步进电机,最高频率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使用自保持电路的原理,感应一下就保持住动作,然后互锁,只有在停下来才能再次感应

网友B(2012-04-26):
你可以用一个上升沿置位一个M,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LS K120S plc控制步进电机 怎么输了 脉冲 程序?我的PLC K7M-DRT20U

网友C:
输了 简单的 脉冲 程序 给我 行么

网友C:
输了 简单的 脉冲 程序 给我 行么 我是 初步者

网友D(2017-02-21):
利用TMON指令可以完成、防止震动!

网友E(2018-04-12):
我正要编写一个程序,参考下!

网友F:
希望会很好用

网友G(2018-05-12):
好无赖,不能下载,只能不停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