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 RX3i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12-25):
求各位大虾:一:3i的PLC如何增加VersaMax的IO扩展模块?软件上如何设置?站地址如何给?

二:我想在3i的PLC上增加一个读卡机,刷卡后卡的信息能到PLC中去,该怎么增加呢?

网友A:
直接增加扩展模块,外加一块Profibus模块IC693PBM200,用西门子总线电缆连接VersaMax的IO扩展模块。站地址在扩展模块的拨码盘上设置。软件不需要设置,可以自动识别分配地址。读卡机如何连接,需要质询读卡机厂商。看数据如何被其他设备识别

网友B:
主要看VersaMax扩展IO使用哪种通讯?如果使用Genius Lan通讯,首先确定好远程IO站地址和IO模块地址,使用编程软件配置好后,加载到BIU模块中,然后安装连接到通讯总线上,上电,再到CPU中设置远程IO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