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台达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1-12-25):
各位老师;我有两台台达14ss系列plc想用内建485通讯,比如用一台控制另一台让其输出一个输出信号y0,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A:
可以用LINC指令,也可用MODBUS主、从控制。

网友B:
用MODBUS主、从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MODBUS主、从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但是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编一段程序发到我邮箱
326195135@qq.com
在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