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1-12-25):
设备上有Lence和赛威的伺服驱动器,不知道参数怎么设置,听说可以直接把参数设置程序从驱动器上传上来,以后直接下载就可以了,求教程,什么品牌的教程都可以,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有出厂设置,对于多数伺服应用场合,只需要对小部分参数进行现场整定,大部分参数不许修改,可以通过安装了伺服调试软件的电脑经过通信电缆连接后在线整定参数,也可以在伺服驱动器上手动修改参数

网友B:
出厂设置,对于多数伺服应用,只要对小部分参数根据运行情况现场,大部分参数不用修改,一般不想用带电脑就手动调!,也可以通过安装伺服调试软件用电脑经过通信电缆连接后在线灌参数。我们公司生产的伺服都支持,您的伺服应该也支持的!欢迎交流,Q:2238262396,顺便来个图片做下咱们的伺服广告!小品牌,东西再好也需要推广,请大家多多包函!谢谢

楼主:
对:Piston关于一般都有出厂设置,对于多数伺服应用场合,只需要对小部分参数进行现场整定,大部分参数不许修改,可以通过安装了伺服调试软件的电脑经过通信电缆连接后在线整定参数,也可以在伺服驱动器上手动修改参数 内容的回复:

遗憾的是我用的这两种我都找不到伺服调试软件

网友C:
http://akb.lenze.de/AKB-englisch/infopool.nsf/html/index-inhalt伦茨伺服参数设置软件,通讯线好像不容易自制,价格惊人。教程百度能搜到。

楼主:
对:z80764807关于http://akb.lenze.de/AKB-englisch/infopool.nsf/html/index-inhalt伦茨伺服参数设置软件,通讯线好像不容易自制,价格惊人。教程百度能搜到。 内容的回复:

无论如何,谢谢你的热心帮助了!!

网友D:
可以參考一下: REMA  X57系列 可到www.rema-power.com  下載,可能要伸請一下,或是和我連絡一下, rema.power@msa.hinet.net .它的參數設定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