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加了四对辅助触点,分别为NC . NO . L/B .E/M .,请教?

楼主(2011-12-25):
今天维修时,见到接触器上加了四对辅助触点,分别为NC   .NO   .L/B    .E/M   辅助触点NC和NO表示常闭和常开,辅助触点L/B和E/M表示什么含义?

网友A:
可以实际测量一下,看看是做什么用的!期待中。

楼主:
机床报警说它出故障,无备件,想用其它继电器替代,不知如何处理,折腾了一天啦,各位高手帮帮啊。

网友B:
是施耐德电气的接触器吗?不知道你的接触器触头容量多大?施耐德较大容量接触器有自带的自保持常开触点,由于接触器线圈自保

楼主:
Piston:你好,能详细介绍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吗?虽然它的触点容量小,应该是作信号继电器使用。但它是德国注塑机。

网友C:
没见过,楼主测量了没有,是不是只是通或者断?

网友D(2012-02-03):
楼主还可以根据原理图查查这对“所谓的触头”是控制什么的,

或者发个图片,大家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