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凹版印刷机张力控制

楼主(2011-12-25):
我公司有一台凹版印刷机现在的故障是收卷在接料以后收料摆辊就被料膜拉到极限位置回不来了,然后料膜就被拉断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可以正常开机,可以正常印刷。收卷的工作轴与驱动轴的速度是同步的!)求给位老师指点!!!

网友A:
你先进入人机界面查看一下收卷轴纸管的直径(或周长)与实际的纸管是否相符,有可能是设置值偏小,造成预驱动线速度过快,用线速度表将预驱动速度校对一下,一般收卷预驱动线速度等于或稍大于主机速度0.5米/min为佳。如果预驱动线速度正常,要用密码进入工程师界面,查一下PI参数,主要是换接料时的P值要大一点,I值小一点,增加系统的反应速度,另外,检查摆辊电位器是否损坏或跑位。有的机组轴切换是用外部继电器转换,换一个试试。如果采用力矩控制,要查一下变频器的机械刚度参数,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一定设为0.

网友B(2012-02-06):
你们的机器应该是有浮动辊的吧?上面有个电位器,把浮动辊的位置限窄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C(2012-10-13):
楼主说:(可以正常开机,可以正常印刷。收卷的工作轴与驱动轴的速度是同步的!)

那也就是说机器的同步没问题,角位检测电位器也没问题,那问题可能出在转换轴的时候,PID控制没有切换成功,特别是当你的PID速度补偿控制是通过外部继电器来切换的时候,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们的机器应该是有浮动辊的吧?上面有个电位器,把浮动辊的位置限窄一点就可以了,

电位器只要是在0~10V的连续递增或递减变化区间里面,基本上就影响不大,如果电位器信号有异常,那么很可能不换料的时候浮动辊都会不受控制而出现松料或者拉断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