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步进程序中,不同的网络中是否可以有重复的中间线圈

楼主(2011-12-25):
S7-200步进程序中,不同的网络中是否可以有重复的中间线圈或者输出线圈Q0.0等?

比如:  SCR 2.0

SM0.0 OUT Q0.0

LD I0.2 SCRT 2.1

SCRE

SCR 2.1

SM0.0 OUT Q0.0

AND OUT Q0.1

LD I0.3 SCRT 2.2

SCRE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输出点多次出现不太好,原来试过,经常出现莫名的错误,最好不重复用

网友B:
恩,不建议这么用

网友C:
西门子200的不可以这样用线圈。他的不使能的SCR段仍然被扫描的。而三菱的呢就是被跳过的。所以三菱的可以重复使用,西门子的不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