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使用中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1-12-25):
各位大侠:摩擦轮的转动都是在FC中调用的同一个FB功能块,生成各自的背景数据块,我发现FB块中有的地方可以优化,来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因为里边有个时间比较,只要将原来的设定数值由10改小点就可以了,在FC调用的触角上不显现此点),因为整个程序中记录着各个位置存的是什么车型,我担心的是:1.若改了FB里边的设定值,会不会影响程序的数据,2.改了之后下载又有什么顺序,3.更改FB中的什么后会对程序产生影响,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没有影响,只要改了再下载DB块就可以了

网友B:
cccccccccccccccccccc来跟和尚 混吧,天天看金 瓶梅啦

新年快到啦,和尚 给大家拜年 啦,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没有老婆的去找老婆 ,没有老公的去找老公,没有情人的去找情人,如果情人不够 的继续找,但是不能来我庙里的尼姑啦,

祝大家在军团里挣 大钱,

不要忘记给和尚 一点香油钱,

穷啦,

现在庙里已经接不开锅啦。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sssssssssssss

网友C:
修改了直接下载,没有影响的。不过建议养成习惯,修改程序以前先对要修改的程序保存处理

楼主:
楼上是说直接修改FB中的参数,然后下载,不用理会调用此块的块,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到背景数据块中的信息啊?

网友D:
FB与背景数据块一起下载.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E:
修改后FB和背景数据块都需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