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与西门子2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12-26):
   最近想试验一下200跟ATV61通讯的问题,因为对ATV61不是很了解,看了一下说明书后觉得无从下手!以前做过用200PLC、触摸屏跟国产变频器通讯的项目,通过RS-485通讯利用触摸屏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加速、减速等,并能读取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电流、频率等参数。现在看施耐德ATV61的编程手册上没有关于通讯的说明,需要看编程参数手册。但是这个手册好像都是英文的,唉......
        还有就是施耐德变频器有很多种通讯方式,用西门子200的话该选择哪一种方式比较好呢?我的想法是还是利用RS485方式,感觉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从编程手册上只能看到像比特率、Modbus地址、格式等参数,而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加减速、输出参数的地址该如何寻找呢?是不是需要看通讯手册?
        还有就是看了ATV61的接线端子,没有发现像国产变频器一样有两个端子专门用来485通讯的,要是想实现的话是不是还是要选购通讯卡,如果是的话又该选择哪个型号的通讯卡呢?
        第一次接触施耐德变频器,还望大家多赐教!!

网友A:
ATV61应该带一个RJ45的MODBUs端口
你需要看ATV61的通讯手册和MODBUS手册,主要看一下DSP402,把通讯控制流程看懂了就可以了。
我这里有ATV71的通讯手册和MODBUS手册的中文版本,相信你可以搜到ATV61的相应中文版本的。

楼主:
对:onlyma关于ATV61应该带一个RJ45的MODBUs端口你需要看ATV61的通讯手册和MODBUS手册,主要看一下DSP402,把通讯控制流程看懂了就可以了。我这里有ATV71的通讯手册和MODBUS手册的中文版本,相信你可以搜到ATV61的相应中文版本的。内容的回复:

谢谢,能把ATV71的通讯手册和MODBUS手册的中文版本发给我吗?57633812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