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29-工控擂台-是否需要加装行程开关来限位?

楼主(2011-12-26):
简短点说,就是我最近到新公司接到个设计项目。

其中有一部分是,使用伺服电机驱动加工头(代称加工头,此头自带控制系统,增加外部轴来控制行走伺服电机)在直线滑轨上行走。

参照以前图纸及现场几台设备,发现在两侧均不安装行程开关进行限位保护。

经咨询,使用内部程序设计好的参数,进行软限位保护。

我印象中,除此仍需要加行程开关进行保护,但找不到相关要求说明。

请问各位高人告之,是否有安全规定或文献资料来规范?

不加怕不符合安全要求,加了,可以前几台都没加,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做。

先谢过了!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

本擂台来源于网友提问

网友A:
这个限位开关是做故障情况下保护的,运动装置加限位保护是必须的,虽然不参与控制动作。类似设备没有加限位,那是缺陷。当你觉得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发生冲出限制的位置,就可以不加。

网友B:
应该需要加上的,极限检测保护,软件的东西只能从理论上说明个问题,需要硬件上做预防性的设计,依据‘机械设备的安全设计’

为了保证安全生产,必须根据对机械设备的安全要求,进行安全设计。在设计阶段采取本质安全的技术措施。本质安全是指一般水平的操作者在判断错误和误操作的情况下,生产系统和设备仍能保证安全。

一、设备安全设计的主要内容

1.设备本质安全的意义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体现在当安全和生产发生矛盾时,安全是第一位的。所有机械设备必须符合安全使用要求,在设备的使用寿命期内保证操作者的安全。应该要求操作者正确操作,但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操作者的正确操作是危险的,必须使设备本身达到本质安全。在设计阶段必须考虑各种因素。经过综合分析,正确处理设备性能、产量、效率、可靠性、实用性、先进性、使用寿命、经济性和安全性之间的关系。其中安全性是必须首先考虑的。

不安全的设计会导致不必要的伤害和事故。最好的办法是采纳使用单位包括操作者的建议,不断改进设计,提高设备的安全性。安全设计的目标是产品100%达到质量要求,具有100%可靠性和100%的操作维修安全性。本质安全的设备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可以杜绝或减少伤亡事故,减少设备故障,从而提高设备利用率,实现安全生产。

2.设备本质安全的指导思想

根据生产设备安全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制定安全技术措施的基本原则,为了实现设备的本质安全,可以从三方面入手:

(1)设计阶段。采用技术措施来消除危险,使人不可能接触或接近危险区,如在设计中对齿轮采用远距离润滑或自动润滑,即可避免因加润滑油而接近危险区;将危险区安全封闭;采用安全装置;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等;这些都是设计阶段应该解决的。

(2)操作阶段。建立有计划的维护保养和预防性维修制度;采用故障诊断技术,对运行中的设备进行状态监测;避免或及早发现设备故障;对安全装置进行定期检查,保证安全装置始终处于可靠和待用状态;提供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等。

(3)管理措施。指导机械的安全使用,向用户及操作人员提供有关设备危险性的资料、安全操作规程、维修安全手册等技术文件;加强对操作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工人发现危险和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

上述三方面中,设计阶段所应采取的措施是主要的。后两方面的措施只是补充。

二、本质安全的主要措施。

1.本质安全的目的

本质安全是指操作失误时,设备能自动保证安全;当设备出现故障时,能自动发现并自动排除,能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为使设备达到本质而进行的研究、设计、改造和采取各种措施的最佳组合,都称为本质安全化。

本质安全化的目的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安全科学的成就,从根本上消除能形成事故的主要条件;如果暂时达不到时,则采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相对安全措施,形成最佳组合的安全体系,达到最大限度的安全。同时尽可能采取完善的防护措施,增强人体对各种危害的抵抗能力。本质安全化强调先进技术手段和物质条件在保障安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设备本质安全化程度也会不断提高。不会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

2.本质安全化的主要内容

设备的本质安全措施可以通过设备本身和控制器的安全设计来实现。

(1)本质安全化的基本思路。

①从根本上消除发生事故的条件。这是最理想的措施。许多机械事故是由于人体接触了危险点,如果将危险操作采用自动控制,用专用工具代替人手操作,实现机械化等都是保证人身安全的有效措施。

②设备能自动防止操作失误和设备故障。操作失误是操作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设备故障是设备或其零、部件的功能受到损伤或破坏,以致不能正常运转而使其技术性能下降甚至完全丧失。这些现象在生产中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因此设备应有自动防范措施,以避免发生事故。这些措施应能达到:即使操作失误,也不会导致设备发生事故;即使出现故障,应能自动排除,切换或安全停机;当设备发生故障时,不论操作人员是否发现,设备应能自动报警,并作出应急反应,更理想的是还能显示设备发生故障的部位。

(2)常用的措施。

⑴采用机械化、自动化和遥控技术。这是消除危险因素和人接触最佳方案。机械的可靠性一般比人的可靠性高,人易受生理、心理以及外界因素的影响,一般认为的人失误率在1%以上。设计优良的机械,其故障率至少在0.1%以下,使用可靠性高的零、部件,机械的故障率可达到0.01%。采用机械化、自动化和遥控技术代替人的手工操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强度,减少设备故障率,防止错误操作,保证操作者安全和设备安全最有效的措施。尤其适用于危险作业和在恶劣的作业环境中代替人进行操作。

⑵采用可靠性设计,提高机械设备的可靠性。

⑶采用安全防护装置。当无法消除危险因素时,采用安全防护装置隔离危险因素是最常用的技术措施。带有联锁装置的防护罩是最好的本质安全措施。

⑷安装保险装置,保险装置又叫故障保险装置。这种装置的作用与安全防护装置稍有不同。它能在设备产生超压、超温、超速、超载、超位等危险因素时,进行自动控制并消除或减弱上述危险。安全阀、单向阀、超载保护装置、限速器、限位开关、爆破片、熔断器、保险丝、力矩限制器、极限位置限制器等都是常用的保险装置。

⑸采用自监测、报警和处理系统。利用现代化仪器仪表对运行中的设备状态参数进行在线监测和故障诊断。当出现异常现象时,能自动报警,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且动作出应急反应,如自动停机、自动切换到备用设备等。

⑹采用冗余技术。冗余技术是可靠性设计常采用的一种技术,即在设计中增加冗余元件或冗余(备用)设备,平时只用其中一个,当发生事故时,冗余设备或冗余元件能自动切换。

⑺采用传感技术 在危险区设置光电式、感应式、压力传感式传感器,当人进入危险区,可立即停机,终止危险运动。

⑻安装紧急停车开关。

⑼向操作者提供机械关键安全功能是否正常(设备的自检功能)的信息。

⑽设计程序联锁开关。设计对出现错误指令时,禁止启动的操纵器。这些关键程序只有在正常操作指令下才能启动机械。

⑾配备使操作者容易观察的,能显示设备运行状态和故障的显示器。

⑿采用多重安全保障措施。对于危险性大的作业,要求设备运行绝对安全可靠。为了防止出现故障和发生误操作,应采用双重或多重安全保障措施,使设备运行万无一失。

网友C:
我是这么考虑的:

安全第一确实是最重要的,现有的设备已经安装了保护,虽然是软限位,楼主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感觉不够安全,想再加个硬限位,但是有没有找到明确的条文规定,这个好像是没有硬性的规定的,如果说你们现在设备轨道上有防撞块,那这个硬限位不加也可以,如果没有那就必须的加,根据现有的轨道行车至少都有两重保护(硬限位和防撞块),所以楼主只能是建议,我想为了安全他们会接受的。

网友D:
我知道该加,但是引经据典我就不会了,学习了

网友E:
该加,软限位和硬限位都必不可少,安全生产不容忽视,这是一种双重保护

楼主:
先十分感谢诸位了,我马上细看。毕竟我推翻原来的设计思路得需要拿出一定的说服力嘛!哈哈!

我也是觉得有必要,就是不知道怎么证明,谢谢。

楼主:
我印象中维修过91年左右产的数控车,两种保护确实有并同时存在,其他的尚未实际详细确认。

网友F:
机械设计中,凡是有行程的东西都必须设置限位保护,软件中的保护,可以看作初级保护,但是限位开关还是需要设置的。一旦软限位出现问题这是最后的一级保护了。

楼主:
很荣幸被转到工控擂台中了。

我看了青岛黄工 的 帖子,在第2条中第(2)常用的措施中的⑷,⑹,⑿中均有提及。

不过,这种说教,毕竟我还想更进一步拿出文献来证明。

to:工控追求
对于"软件中有保护即可",我现在就是苦于寻找证明来论证。同时问一下,哪个放前面,我记得是行程开关在先,失效了才是程序中的软限位呢?

麻烦诸位了!还望....

网友G:
赞成1楼和5楼的意见,应该加限位开关,这个限位开关是做故障情况下保护的,运动装置加限位保护是必须的,防止伺服电机误动作,造成冲出伺服所控制的范围,加上限位后,可以双重保护,安全第一!!!

网友G:
9楼说的先是行程开关还是软开关?我记得是软开关为第一保护,加的行程开关应该为第二保护,仅供参考

网友H:
应该加,程序中的软限位开关,只是通过参数设置和计算得来的,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限位开关,并不能起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因为它不是直接把电源断掉,要通过一些中间环节进行,而限位开关是直接把控制电源断掉,以保护运行设备,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应该加限位开关。而且限位开关的安装位置要稍慢于程序中的软开关动作,以实现保护作用,同时也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网友I:
软限位一般是作用于正常的运动控制,硬限位就涉及到机器及人身安全了,其作用应该和紧急停止按钮属同等的安全级别,所以说软限位一般也就是使设备能达到正常的运动控制目的,而硬限位最好走安全继电器才能保证其达到相应的安全等级。。。

网友J:
规定,规范偶不懂,不过对于保护措施,都是多手准备。不管是电器控制还是仪器控制,不管是自动控制还是手动控制都是多种措施来进行保护的。

比如电机控制不但有过载保护、过流保护、过热保护还有各种连锁控制、显示报警等措施。

比如所有的控制系统都设立了手动、自动、连锁等措施。

比如各种生产工艺不但有自动化远传仪表还有现场仪表检查显示。

比如各种生产设备的压力不但有手动阀门、自动阀门还有安全阀等措施。

比如消防系统不但有现场消防措施、自动消防措施还有消防队。

所以对于这个伺服电机的限位控制不但有软限位还有硬限位,所以这个措施是必须有的。

不出现问题并不表明没有缺陷,因此支持楼主增加限位开关,不过投资要增加,程序要改变,线缆要增加。

楼主:
我的控制设想是,比如行程150,滑台会撞到边缘,那么在125设置程序里的软限位保护,在100的地方使用行程开关作为硬限位保护,数字是虚指的举例。

我现在可能有点较真,就是想找一个文献来证明我的观点,毕竟要说服别人嘛。比如按钮和电线颜色,我可以拿出国标中有明文规定。这里我就总是觉得怕无法说服。

如之前的沟通(同事没有恶意的),就说你愿意加就加吧,发此帖子是因为当日的一早,有人问到你们加不?答:有程序软限位。回:哦,那不加就不加吧。所以我就可能给自己挖坑了,总想找个规定之类的说服一下,避免被认为是人云亦云的说法。

。还要继续麻烦诸位了。

下午的项目会议上我准备先和他们说一下,看看情况。

网友K:
日案件保护外应该增加硬件保护

网友L:
应该加,起到双重保护,工作更可靠些

网友M:
首先肯定赞成加行程开关!只要是涉及到运动状态的机构,在设计时硬件配制行程开关,软件里写有保护并有异常报警输出,另外在限位处配防撞胶!目的有两个: 保护人身安全确保设备安全!

楼主:
除了行程开关,我们软件和防撞块都有,我确定了,位置和端口都预留好,包括电线,都甩过去。

楼主:
我们除了行程开关以外,软件和防撞块都有。

我现在准备好的是,开关先采购好,位置让机械预留,线我实际安装时都甩好,不接。程序中的端口和功能也都做好。

以后,再议!

网友J:
对:游击手关于我的控制设想是,比如行程150,滑台会撞到边缘,那么在125设置程序里的软限位保护,在100的地方使用行程开关作为硬限位保护,数字是虚指的举例。我现在可能有点较真,就是想找一个文献来证明我的观点,毕竟要说服别人嘛。比如按钮和电线颜色,我可以拿出国标中有明文规定。这里我就总是觉得怕无法说服。如之前的沟通(同事没有恶意的),就说你愿意加就加吧,发此帖子是因为当日的一早,有人问到你们加不?答:有程序软限位。回:哦,那不加就不加吧。所以我就可能给自己挖坑了,总想找个规定之类的说服一下,避免被认为是人云亦云的说法。。还要继续麻烦诸位了。下午的项目会议上我准备先和他们说一下,看看情况。内容的回复:

以偶的观点,楼主还是把软件程序里的软限位作为正常的行程改变,把硬件的行程开关作为一个后续的保护措施,因为程序的限位行程能够方便的改变,比如按照工艺的需要和软件可以方便的控制和修改,对于设备的调试和以后的改变可以方便的监控和修改,但是对于硬件的行程限位开关只是一个保证设备不损坏的最后一道措施,是一个硬件保护,就如同化工生产中设备的压力控制平常按照压力变送器控制调节、现场通过压力表显示,但最后一道安全措施是安全阀,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压力变送器、压力表都失灵,其安全阀就会起到保护作用。

至于这个程序设备控制方案的改变,偶想楼主多和同事沟通,当然新员工有工作激情和上进心很好,但有时候过于自作主张还是不好的,因此对于设备程序的改变还要请示领导,软控制限位虽然缺少了安全措施,但是软限位修改方便操作维护简单,从硬件安全设置中考虑到硬限位行程的重要性,可以在后续作为一个安全措施,没有必要把硬件行程作为控制策略。

楼主:
恩,多谢楼上,同时我想问一下,我记得数控机床好像都是先压到行程开关的,所以才想按那种顺序摆放设置的。

网友N:
设计上最好有了,但是整体设计要考虑,是否有合适的空间安装这样的限位,有的可以用机械限位的,电气上做好保护参数设置就好了,没有必要加限位开关的。关机看整体设计是什么样?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一概而论!

网友O:
规定不规定的我就不懂的了。

我的话,我绝对加上的。正常动作来说,伺服是不必到达……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属于废话来的。要是设备正常都达不到的话剩下的都别谈了。所以我搞控制从来不谈正常情况要发生的事情。要谈就谈任何意外产生的效果。应该要让控制,最大限度地适应这些意外。

网友P:
限位开关是最后的保护,甚至有的设备为了安全,会安装2个限位开关,其中1个为提前报警,另外一个就是故障啦。

对于设备安全,国内很多设备都做得不够,大部分都没有安全继电器,至于急停按钮也有不少设备没有。往往安全事故都是设计上都有一定的缺陷,所以在发生故障的时候,不能做到设备安全,至于操作人员是否安全就可能考虑得更少了。

不过从国外引进的技术或者国外成套的设备中,对于安全设计方面,都是必须的。所以强烈建议有可能出现安全事故的场合,都需要配备相应的安全设备,限位开关、安全继电器等等,一股脑的都设计好。

网友Q:
从安全角度讲,应该加,多一层保护,设备更安全

网友R:
从设计角度,从安全角度,都应该加,正像24楼所说“。。应该要让控制,最大限度地适应这些意外。”

楼主:
昨天和领导请示了,确实应该加,以前是因为怕麻烦很多人就不甩线了。

我加上,为了安全,不怕麻烦。

另外:很荣幸被置顶了一天!

网友S:
还是加上心里比较踏实,毕竟工控这东西很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现象,保险一点有什么不好呢。

网友T:
看了一下,基本都支持加限位开关,我也倾向于加装;

位置检测或位置控制后加装限位开关,可以作为后备保护。

网友U:
如果从安全方面考虑的话,有必要加行程开关来限位,也取决于工艺与机械性能。

网友V:
应该加,加上的这个行程开关叫硬限位,与软限位配合使用才安全,有时甚至还需要机械止挡机构!单使用软限位是不可靠的(尤其是在你的伺服轴位置反馈是使用增量编码器实现的时候)

网友W:
    以前是别人设计的不管他,自己设计一定要加

网友X(2012-01-28):
超作失误怎么办?不要怕,有硬限位。

网友Y:
我觉着最好看看设计要求,咨询下设计意图。

不过我用过的电动阀门都是有机械限位的,

我看我们组块车间里面的自动焊机,还有组装对位设备也都带有机械限位。

网友Z:
应该有限位开关,程序中做的软限位肯定是通过一定的条件进行计算等联锁的,但什么事情都有个万一,万一自动控制失灵(PLC等故障),那么硬联锁就是一道最后的保护,它就相当于一个急停开关,会切断电源.另外,限位开关的动作应该在软联锁动作之后,因为它是属于不经常用到的,只是故障状态下的保护。

楼主:
赞同CSUNXY62 的。我是准备加,在程序软限位和最后硬碰撞的之间加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