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xl地址与ifix地址

楼主(2011-12-26):
在做的一个项目中,下位机用unity pro xl 4.0,上位机用ifix4.5.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两者地址对应的问题。比如说,unity中的地址%IW1.5.1是否对应ifix中300001,如果是这样对应的,那么%IW1.5.2对应的地址是300002还是300003?数字量又是怎样对应的?希望高手指点!多谢啦!

网友A:
%iw 对应300000开头

%mw对应400000开头

%m对应 000000开头

%i 对应100000开头

我第一次用也很纠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