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运动控制芯片选择

楼主(2011-12-26):
伺服驱动器的运动控制部分采用专用DSP好还是FPGA好呢?它们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据说主流是FPGA方案

楼主:
或者这么问吧,伺服驱动器的运动控制部分是采用软件实现(DSP方案)还是硬件实现(FPGA方案)?

网友A:
应该是看楼主想要达到怎样的水平,各种方案都有人使用

网友B:
用FPGA方案,可能在电流环控制上有优势,速度和位置外环优势和价值有限,个人看法。

楼主:
我的想法和波恩大致一样,用硬件方案实现电流环更有优势。但对于速度环和位置环可能就不太灵活。

至于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我想我得先了解两种方案都能实现什么样的水平吧

另外,如果从抗干扰方面来讲,两者谁更有优势?

网友:
我觉得芯片和编程是实现你的控制方法的一个工具, 仅此而已!

不应该侧重于这个方面, 更应该关注的是你的控制理念, 芯片只是帮你把控制理念实现了, A芯片能够实现, B芯片也能实现,A好还是B好呢?

各有千秋!

至于达到什么样的控制水平, 重点真不在芯片上!

体格强壮的人干脑力劳动未必干的很好, 体格虚弱的干脑力劳动就未必不好!

从外表上你是看不出一份脑力劳动的工作, 体格强的干得好还是体格弱的干得好的。

同理, 在芯片满足要求的前提下, 再好的芯片也要看你去怎么用, 看你的系统架构怎么做、看你的控制算法怎么实现, 纯粹看芯片未必合适!

楼主:
假如我的系统架构已经定了,我的控制算法已经定了,用FPGA还是用DSP,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您的意思是:我先选A芯片,然后根据A芯片的特点,考虑我的架构和算法怎么去最大利用A芯片的优势。

我的问题是:我的算法已经基本确定,然后考虑是用A芯片实现还是B芯片实现?所以我想先知道A芯片和B芯片的区别。

网友B:
用DSP还是FPGA,软硬件的体系结构差异很大,恐怕远不止是一个芯片选型的问题。

楼主:
那我这么问吧,不说芯片的优劣,说方案的优劣吧。即,用DSP方案和FPGA方案,各有什么优缺点,期望有具体的描述

网友B:
FPGA方案,如果不植入CPU软核,其优势在于逻辑并行处理速度,劣势在于软件(算法和功能)的灵活性。

DSP方案,劣势在于内环算法开销和处理速度。

其实如今的伺服设计,用了DSP或ARM,也难免还得用到有一定逻辑规模的FPGA或CPLD等逻辑资源,毕竟国人为了伺服去开ASIC的可能性还十分有限,尤其是采用电阻采样方案时,所需的Sinc3数字滤波器眼下最经济的解决方案还的属FPGA。

反过来看,通用DSP和ARM反而有可能可以不用了,采用带软核或硬核ARM的FPGA,一片就可以搞定所有软硬控制和接口,但就硬件性价比而言,已经颇有优于DSP或ARM的趋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PGA方案,如果不植入CPU软核,其优势在于逻辑并行处理速度,劣势在于软件(算法和功能)的灵活性。DSP方案,劣势在于内环算法开销和处理速度。 其实如今的伺服设计,用了DSP或ARM,也难免还得用到有一定逻辑规模的FPGA或CPLD等逻辑资源,毕竟国人为了伺服去开ASIC的可能性还十分有限,尤其是采用电阻采样方案时,所需的Sinc3数字滤波器眼下最经济的解决方案还的属FPGA。 反过来看,通用DSP和ARM反而有可能可以不用了,采用带软核或硬核ARM的FPGA,一片就可以搞定所有软硬控制和接口,但就硬件性价比而言,已经颇有优于DSP或ARM的趋势。

网友D(2014-12-26):
可以使用国产的mpc003或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6轴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