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62期——关于变频器在各种频率调节方式下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1-12-26):
变频擂台第62期擂台——关于变频器在各种频率调节方式下的精度问题

        目前,变频器广泛应用于电机调速领域。变频器的调速方式也有很多种,根据工艺要求和客户要求可能采用某一种或多种频率调节方式相结合(例如远程通信、本地电位器等频率调节方式)。

        在变频擂台第8期,讨论了变频器的频率调节方式,但不够深入。变频擂台第8期——有几种能够调节变频器频率的方式?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2/2010121722274200003-1.shtml

        在本期擂台中,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变频器在各种频率调节方式下的精度问题:

1、请列举变频器的频率调节方式有哪些,列举得越多越好。

2、请详细阐述以上频率调节方式的特点,包括优缺点。

3、请理论并结合实践进行分析,以上频率调节方式的精度怎么样。

4、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1月8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1   数字频率设定  通过面板上的  “∧” “ ∨”键设定。频率精度高、但是操作麻烦。

2   模拟量电压设定  通过外部控制信号0~10V给定。频率输出不平稳,用电位器操作很简单,用远传压力表可以实现恒压控制,控制距离不能太远。

3   模拟量电流设定  通过外部控制信号4~20MA给定。频率输出不稳定,有跳动,适合远距离控制 ,多用于变送器一类仪表反馈信号。

4   端子控制设定,  多功能输入端子控制频率。几个端子组合起来,可以组成多个频率段,属于有极调速,调速范围有限。

网友A:
5  通讯频率设定。

网友B:
1、变频器的频率调节方式有:就地控制盘调节、电位器调节、标准的4--- 20mA调节、开关量增减调节、总线通讯调节。

2、A.就地控制盘调节比较直接,精度最高,但操作不方便,不适合长期调节,只适合短期调节或调试和处理问题时使用。B.电位器调节精度较低,而且调节精度要取决于电位器的精度,操作比较方便,但也不适合长期调节,只适于现场调节使用。C.标准的4---20mA调节精度较高,并且能够用于自动调节,通过DCS系统等实现闭环控制,适合长期使用,远程控制比较好的选择。D.开关量增减调节精度较高,适于远程控制,也可以实现闭环控制,只是控制精度没有标准4---20mA高,会有不连续情况发生,主要适合远程手动控制。E.总线通讯调节精度同控制盘,比较高,而且是数字传输,不易干扰,不存在信号衰减等情况,只是连接、设置等较为繁琐,集成性较高,适合变频器集中的场合。

3、理论上控制盘和总线通讯调节精度最高,标准的4---20mA调节次之,电位器和开关量增减调节最低,实际应用中也是这样,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我们现场抗干扰的措施做的比较好,完全不会受到影响,这几种调节方式都有用到,只是用于不同的系统和场合。

网友C:
变频器是近几年在兴起的一种调速节能新产品,它是电力电子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完美结合,因其调速精度高、操作方便,并且节约能源(输出频率小于50Hz时),现已被广泛应用在机械、化工、冶金、轻工等领域。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弯频器频率设置的方法有不同类型,现以日本三菱公司FR-500系列变频器为例,说明几种频率设置的特点。
  变频器频率设置的方法可以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利用变频器操作面板进行频率设置,第二类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进行频率设置。第一类利用变频器操作面板进行频率设置,只需操作面板上的上升、下降键,就可以实现频率的设定。该方法不需要外部接线,方法简单,频率设置精度高,属数字量频率设置,适用于单台变频器的频率设置。第二类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进行频率设置,又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利用外接电位器进行频率设置;第二种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的特写功能,用电动电位器进行频率设置。
  第一种利用外接电位器进行频率设置,如图1,FR-500系列变频器的10端子提供标准的10V直流电压,2端子是频率设定输入端,5端子是模拟量输入公共端子。通过调整外接电位器R的2端输出电压,改变了变频器2端的输入电压值,也就改变了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达到了频率设置的目的,该方法有以下优点:
  (1) 接线简单,只需把电位器的三端分接到变频器的电压输入端,电压输出端和公共端就可。
  (2) 频率设置简单,操作方便,只需轻轻转动外接电位器的旋钮,就可以进行频率设置。
  (3) 安装灵活,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将外接电位器安装到任何位置,进行远距离操作。
  但是,该方法也有以下缺点:
  (1) 有温漂现象,由于电阻值受温度的影响,当外界温度发生变化时,电阻值了也就随之变化,频率设定值也就发生变化。
  (2) 抗干扰能力低。当周围有强电磁干扰时,变频器和外接电位器的连接电缆线内会产生感应电压,使输入到变频器2端的电压值发生变化,也就使频率设定值发生变化,影响设定频率的稳定。
  (3) 电位器安装距离受到一定限制。理论上讲,变频器2端的电压变化范围是0-10V,但如果外接电位器安装距离太远,连接电缆就会产生压降,变频器2端电压也就达不到10V,从而使输出频率达不到最高设定值。
  因此,该变频器频率设置方法一般应用在调速精度低、周围干扰小、环境温度变化小的场合,属模拟量调节。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变频器控制端子的特定功能,通过设置变频器的内部参数,可以使端子RH、RM成为电动电位器,即当RH与公共端SD之间接通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上升当RM与SD之间接通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下降达到频率设置的目的,如图2,同第一种方法相比,该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1) 频率设置精度高,外接电位器法属模拟量设置方法,频率变化范围为最大输出频率的±0.2%以内,而用电动电位器设置频率,频率变化范围为最大输出频率的0.01%以内。
  (2) 抗干扰能力强。由于这它只是开关信号输入,因此不受周围电磁场的干扰。
  (3) 无温漂现象。由于取消了外接电位器,因此,不受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4) 安装灵活,可以将按钮SB1,SB2安装到任何位置。
  (5) 同步性能好,可以同时实现多台变频器的频率升高和降低。
  总之,我们应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选择频率设置方法,以达到应用效果。

网友D:
1、请列举变频器的频率调节方式有哪些,列举得越多越好

1)操作器键盘给定(变频器的操作器键盘上的电位器、数字键或上升下降)

2)接点信号给定

3) 模拟量给定
4) 冲给
5)   通讯给定

6)   给定方式的叠加

7)给定方式的切换

2、请详细阐述以上频率调节方式的特点,包括优缺点

操作器键盘给定

操作器键盘给定是变频器最简单的频率给定方式,用户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操作器键盘上的电位器、数字键或上升下降键来直接改变变频器的设定频率。

  变频器的操作器键盘通常可以取下或者另外选配,再通过延长线安置在用户操作和使用方便的地方。一般情况下,延长线可以在5m以下选用,对于距离较远则不能简单地加长延长线,而是必须需要使用远程操作器键盘。

                                           图1 艾默生变频器远程操作器连线

  图1所示为艾默生td系列变频器的远程操作器连线示意。该远程操作器型号为tdo-rc02,与其变频器td2000/2100系列操作器键盘的外观、基本操作方法以及显示风格等基本一致。它是采用内置rs-485通讯方式实现远程操作控制的,工作电压为直流24v,在距离只有几十米的范围内可以采用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若超过50m以上或者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另有他用,可以选用10w左右的标准直流24v电源。由于采用通讯方式实现远程操作控制,所以该操作器的安装距离可以在数百米范围内正常工作,并且通过采用不同的通讯地址对多达32台变频器进行远控操作。这些操作内容包括正反转运行、电动运行、停机、功能码设置、功能码参数查看、运行参数查看、故障复位等。

接点信号给定

接点信号给定就是通过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子的up和down接点来改变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值。该接点可以外接按钮或其他类似于按钮的开关信号(如plc或dcs的继电器输出模块、常规中间继电器)。具体接线如图2所示。

                                        图2 接点信号给定

模拟量给定

  模拟量给定方式即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端子从外部输入模拟量信号(电流或电压)进行给定,并通过调节模拟量的大小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模拟量给定中通常采用电流或电压信号,常见于电位器、仪表、plc和dcs等控制回路。电流信号一般指0~20ma或4~20ma。电压信号一般指0~10v、2~10v、0~±10v、0~5v、1~5v、0~±5v等。

  电流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受线路电压降、接触电阻及其压降、杂散的热电效应以及感应噪声等影响,抗干扰能力较电压信号强。但由于电流信号电路比较复杂,故在距离不远的情况下,仍以选用电压给定为模拟量信号居多。

脉冲给定

  脉冲给定方式即通过变频器的特定的高速开关端子从外部输入脉冲序列信号进行频率给定,并通过调节脉冲频率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不同的变频器对于脉冲序列输入都有不同的定义,以安川vs g7为例:脉冲频率为0~32kkhz,低电平电压为0.0~0.8v,高电平电压为3.5~13.2v,占空比为30%~70%。

通讯给定

  通讯给定方式就是指上位机通过通讯口按照特定的通讯协议、特定的通讯介质进行数据传输到变频器以改变变频器设定频率的方式。

  上位机一般指计算机(或工控机)、plc、dcs、人机界面等主控制设备。

给定方式的叠加

  给定方式的叠加是指在主给定通道频率的基础上再加上辅助给定通道频率作为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其叠加方式不是简单的加法运算,还可以融合多种叠加运算公式。

给定方式的切换

给定方式的切换是指通过多功能端子的不同组合来实现不同给定方式之间的切换。在下面的列表1显示中,通过多功能输入端子x1、多功能输入端子x2、多功能输入端子x3,不同的输入状态可以实现最多达7种给定方式之间的切换(on表示信号接通、off表示信号断开)。
表1 频率给定方式的切换

3、请理论并结合实践进行分析,以上频率调节方式的精度怎么样

操作器键盘

操作器键盘给定的最大优点就是简单、方便、醒目(可选配led数码显示和中文lcd液晶显示),同时又兼具监视功能,即能够将变频器运行时的电流、电压、实际转速、母线电压等实时显示出来。如果选择键盘数字键或上升下降键给定,则由于是数字量给定,精度和分辨率非常高,其中精度可达最高频率×±0.01%、分辨率为0.01hz。如果选择操作器上的电位器给定,则属于模拟量给定,精度稍低,但由于无需像外置电位器的模拟量输入那样另外接线,实用性非常高。

模拟量给定

  模拟量给定方式即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端子从外部输入模拟量信号(电流或电压)进行给定,并通过调节模拟量的大小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脉冲给定

  脉冲给定方式即通过变频器的特定的高速开关端子从外部输入脉冲序列信号进行频率给定,并通过调节脉冲频率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通讯给定

  通讯给定方式就是指上位机通过通讯口按照特定的通讯协议、特定的通讯介质进行数据传输到变频器以改变变频器设定频率的方式。

  上位机一般指计算机(或工控机)、plc、dcs、人机界面等主控制设备。

给定方式的叠加

  给定方式的叠加是指在主给定通道频率的基础上再加上辅助给定通道频率作为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其叠加方式不是简单的加法运算,还可以融合多种叠加运算公式。

给定方式的切换

  给定方式的切换是指通过多功能端子的不同组合来实现不同给定方式之间的切换。在下面的列表1显示中,通过多功能输入端子x1、多功能输入端子x2、多功能输入端子x3,不同的输入状态可以实现最多达7种给定方式之间的切换(on表示信号接通、off表示信号断开)。

在公司里我们车间的设备应用的有:台达变频器,现场操作箱电位器操作,是一个给料机,现场操作工根据生产需求调节下料的快慢

三菱A500、西门子等是通讯给定,工控机和PLC现场仪表PID控制,自动调节,也可手动设置

网友E:
一、操作器键盘给定
      操作器键盘给定是变频器最简单的频率给定方式,用户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操作器键盘上的电位器、数字键或上升下降键来直接改变变频器的设定频率。
      操作器键盘给定的最大优点就是简单、方便、醒目(可选配led数码显示和中文lcd液晶显示),同时又兼具监视功能,即能够将变频器运行时的电流、电压、实际转速、母线电压等实时显示出来。如果选择键盘数字键或上升下降键给定,则由于是数字量给定,精度和分辨率非常高,其中精度可达最高频率×±0.01%、分辨率为0.01hz。如果选择操作器上的电位器给定,则属于模拟量给定,精度稍低,但由于无需像外置电位器的模拟量输入那样另外接线,实用性非常高。

      变频器的操作器键盘通常可以取下或者另外选配,再通过延长线安置在用户操作和使用方便的地方。一般情况下,延长线可以在5m以下选用,对于距离较远则不能简单地加长延长线,而是必须需要使用远程操作器键盘。

二、接点信号给定

       注意以下几点:
      (1)多功能输入端子需分别设置为up指令或down指令中的其中一个,不能重复设置,也不能只设置一个,更不能将up/down指令和保持加减速停止指令被同时分配。
      (2)端子的up/down速率必须被正确设置,速率单位为hz/s。有了正确的速率设置,即使up上升接点一直吸合,变频器的频率上升也不会一下子窜到最高输出频率,而是按照其上升速率上升。
      (3)是否断电保持频率功能必须设置,如设置为“断电保持有效”时,当变频器电源切断后频率指令被记忆,接通电源运行指令再次输入时,变频器自动加速运行到被记忆的频率为止。如设置“断电保持无效”时,当变频器电源切断后频率指令不被记忆,接通电源运行指令再次输入时,变频器按参数数值不同运行到某一固定频率(0hz或其他,该参数依赖于变频器的型号)。

三、模拟量给定

      模拟量给定方式即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端子从外部输入模拟量信号(电流或电压)进行给定,并通过调节模拟量的大小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模拟量给定中通常采用电流或电压信号,常见于电位器、仪表、plc和dcs等控制回路。电流信号一般指0~20ma或4~20ma。电压信号一般指0~10v、2~10v、0~±10v、0~5v、1~5v、0~±5v等。
      电流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受线路电压降、接触电阻及其压降、杂散的热电效应以及感应噪声等影响,抗干扰能力较电压信号强。但由于电流信号电路比较复杂,故在距离不远的情况下,仍以选用电压给定为模拟量信号居多。
       变频器通常都会有2个及以上的模拟量端子(或扩展模拟量端子),有些端子可以同时输入电压和电流信号(但必须通过跳线或短路块进行区分),因此对变频器已经选择好模拟量给定方式后,还必须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参数设置:
      (1)选择模拟量给定的输入通道;
      (2)选择模拟量给定的电压或者电流方式及其调节范围,同时设置电压/电流跳线,注意必须在断电时进行操作;
      (3)选择模拟量端子多个通道之间的组合方式(叠加或者切换);
      (4)选择模拟量端子通道的滤波参数、增益参数、线性调整参数。
   四、脉冲给定
       脉冲给定方式即通过变频器的特定的高速开关端子从外部输入脉冲序列信号进行频率给定,并通过调节脉冲频率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不同的变频器对于脉冲序列输入都有不同的定义,以安川vs
     g7为例:脉冲频率为0~32kkhz,低电平电压为0.0~0.8v,高电平电压为3.5~13.2v,占空比为30%~70%。
                    这里进行举例说明一下脉冲给定的参数设置。现在有一个变频系统,其需求如下:
   (1)使用端子输入的脉冲信号来设置给定频率;
   (2)输入信号范围为1khz~20khz;
   (3)要求1 khz输入信号对应设定频率为50hz,20khz输入信号对应设定频率为5hz。
   根据上述要求,参数设置要点如下:
   (1)设置频率给定方式为脉冲给定;
   (2)选择多功能输入端子为脉冲信号输入(如脉冲信号端子固定则无需选择,如安川vs g7的rp端子);
   (3)设置脉冲最大输入频率为20khz;
   (4)定义频率给定曲线首坐标点的数值,即最小脉冲给定值的百分比为1 khz÷20
                  khz×100%=5%,以及最小脉冲数对应的频率值50hz;
    (5)定义频率给定曲线尾坐标点的数值,即最大脉冲给定值的百分比为100%,以及最大脉冲数对应的频率值5hz。

五、通讯给定

通讯给定方式就是指上位机通过通讯口按照特定的通讯协议、特定的通讯介质进行数据传输到变频器以改变变频器设定频率的方式。上位机一般指计算机(或工控机)、plc、dcs、人机界面等主控制设备。
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传输数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1)串行方式。它每次只传送二进制的一位,主要优点是连线少,一般只有2根或3根,缺点是传送速度较低;
    (2)并行方式。它每次可传送一个完整的字符,传送速度快,但所需的连线较多,一般需要8根或16根,成本相应就高了许多。由于上位机与变频器之间的距离一般不会太远,对传输速度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都采用串行传输方式。
 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进行通讯的主要方式也有两种:
    (1)异步方式。每个字符前有一个起始位,表示该字符已经开始;当数据传输完毕后,设置一个奇偶校验位进行奇偶校验;最后,又设置一个停止位,表示该字符已经结束。异步传输的优点是灵活性好,便于处理实时性较强的串行数据;缺点是传输速度较低。
    (2)同步方式。它可以同时传输一个包含许多个字符的“数据块”,只需在每个数据块前面设置通讯双方共同规定的同步符号“syn字符1”和“syn字符2”即可。同步方式的优点是不必要在每个字符的前后设置标志符号(起始位和停止位),从而节省了时间,提高了传输速度;缺点是必须采用同步脉冲来协调,从而灵活性较差。
 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的传递方法也有两种:
   (1)全双工方式。数据在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的发送和接收可以同时进行。
   (2)半双工方式。每台设备都只能做一件事情,或接收,或发送,而不能同时发送或接收。每次发送或接收时,都需要进行发送和接收之间的换向。
  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的传输速度通常用“波特率”来表示,其定义如下:每秒钟传送二进制位的位数,单位是bit/s。
   六、给定方式的叠加

1、叠加运算公式
  不同给定方式的叠加是指在主给定通道频率的基础上再加上辅助给定通道频率作为变频器设定频率。
 2、 给定方式的切换
   给定方式的切换是指通过多功能端子的不同组合来实现不同给定方式之间的切换。在下面的列表1显示中,通过多功能输入端子x1、多功能输入端子x2、多功能输入端子x3,不同的输入状态可以实现最多达7种给定方式之间的切换(on表示信号接通、off表示信号断开)。

网友F:
变频器在各种频率调节方式下的精度问题:

1、如果所有调节以表面显示频率或读数为准,那么精度相同,就是变频器显示频率的精度;

2、如果按调节盘面的电阻、电压、电流大小给定频率,都是不准确的,与整定调试相关参数有关;

网友F:
3、如果按调节盘面的电阻、电压、电流大小给定频率,都是不准确的,与整定调试相关参数有关,例如电阻、电压、电流等数值为同一值时,对应的频率可能是不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在各种频率调节方式下的精度问题:1、如果所有调节以表面显示频率或读数为准,那么精度相同,就是变频器显示频率的精度;2、如果按调节盘面的电阻、电压、电流大小给定频率,都是不准确的,与整定调试相关参数有关;

网友G:
1、以电位器进行的频率调节的调速方法,终归是外部控制的电压采样方法。采样所得电压松入变频器信号处理回路。

     电位器本身存在温漂。再加上:A,与电压信号回路的匹配性问题;B,变频器电压发生回路的稳定性问题;C:变频器电压发生回路的负载能力;D,电位器本身的阻值偏差。这几个方面单方面作用或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作用。使得电位器在做精确控制时,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我们使用电位器时,最基本的衡量是电位器旋转的角度,这个角度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标称电阻值乘以角度系数了。

这里已经存在很大误差。

2、基于模拟量控制的电压/电流方式的控制,未做太多应用和分析。但基本上一点,因为是模拟信号,精度肯定是不够的。

3、通信控制。因为给定的是数字量,通信单元处理好数据该是直接将数据发送给变频器的CPU,这个该是精确的

4、面板设定。这个也是数字量,走的是什么协议就不清楚了。数字量设定的方式,除了数据包丢失的可能性会影响可靠度和精度,该说也是精确的。

5、面板电位器。这个不太了解,如果调制的是模拟信号,估计也不太精确吧。

网友H:
楼上的几位介绍的很详细了。

网友I:
1、请列举变频器的频率调节方式有哪些,列举得越多越好

通过面板上的键盘或电位器进行频率给定(即调节频率)的方式,称为面板给定方式,面板给定又有两种情况如图1所示:

(a) 键盘给定频率的大小通过键盘上的升键(▲键)和降键(q)来进行给定。键盘给定属于数字量给定,精度较高。

 (b)电位器给定部分变频器在面板上设置了电位器,如图1(a)所示。频率大小也可以通过电位器来调节。电位器给定属于模拟量给定,精度稍低。

外部给定方式

从外接输入端子输入频率给定信号,来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大小,称为外部给定,或远控给定。

主要的外部给定方式有:

(a)    外接模拟量给定: 通过外接给定端子从变频器外部输入模拟量信号(电压或电流)进行给定,通过调节给定信号的大小来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b) 外接数字量给定: 通过外接开关量端子输入开关信号进行给定。

(c) 外接脉冲给定: 通过外接端子输入脉冲序列进行给定。

(d) 通讯给定: PLC或计算机通过通讯接口进行频率给定。

网友I:
2.请详细阐述以上频率调节方式的特点,包括优缺点

面板给定方式的特点变频器的操作面板包括键盘和显示屏,而显示屏的显示功能十分齐全。可显示运行过程中的各种参数,以及故障代码等。但由于受联接线长度的限制,控制面板与变频器之间的距离不能过长。

外部给定方式的特点:

(1)数字量给定时频率精度较高, 非但不易损坏,且抗干扰能力强;
(2)电流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受线路电压降、接触电阻及其压降、杂散的热电效应以及感应噪声等等的影响,抗干扰能力较强。
(3)电流信号电路比较复杂,故在距离不远的情况下,仍以选用电压给定方式居多。

网友J:
频率给定方式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操作器给定
也就是数字设定,设置功能码,直接设置需要的频率值,还可以通过操作器面板UP/DOWN实时调节给定频率。该方式比较常用,精确度高,使用简单方便明了。该方式比较在现场调试中使用较多。
2、控制回路端子(模拟量输入)
该方式使用外部模拟量输入,可以是电压或者是电流值。对于对频率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还可以使用操作器上面的电位计调节,该方式在平衡或者动力系统中做联动或者PI调节,可以根据外部仪表将外部温度,压力,湿度,速度等以电压电流的显示给定变频器,达到自动调节的作用。该方式使用适合速度实时变化的场合,可以通过一个旋钮就可以轻而易举的修改频率。选择电流给定时,还可以加长频率给定距离(控制和变频器的距离),系统设备使用较多,估计是目前使用最多的场合(供水、供暖、染印、放线收线和拉丝等)
其中一些转矩控制中的速度调节也是使用该方式。
3、端子UP/DOWN和端子多段数
端子UP/DOWN的功能和操作器UN/DOWN作用一样,但是使用中确是哪呢过远距离使用,现场也有部分使用,端子多段数可以通过端子的组合,可以组合成端子数量的2n次方,通过这些组合就能随时改变给定频率,该方式灵活,能随时调节自己所需的频率值,且比模拟量给定精度高,和数字设定一样,但是更加灵活。
简易PLC也算是多段数中的一种吧,只是无需外部端子输入,既可以实现周期循环的频率变化,在一些场合下使用效果也相当不错
4、通讯给定
目前市面上的变频器基本上都标配MODBUS通讯,用户在使用中可以通过上位机或者其他设备(例如PLC、人机界面)控制变频器。有些的还会有其他(例如CAN总线、divece net)通讯模块。通讯控制精度高,集成化容易,可以实现远距离和超远距离控制,将是以后变频器控制的趋势和方向,但是该方式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对使用者要求高。
5、端子脉冲输入
该方式未高速脉冲输入给定,该方式抗干扰能力强,响应快,有部分场合也在使用该方式。
6、主辅给定
通过参数设置,可以将以上几种方式共同作用,作为频率给定,还能通过计算,组合成不同的表现,一些特殊场合有使用到该方式,但是我没有用过。
通用变频器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吧。
以上是自己的一些了解,如有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教和补充,谢谢,预祝新年快乐,也希望工控届和工控网越来越火。

网友K:
听说现在有接收脉冲的那种变频器···那种变频器的精度肯定会更高吧···

网友L:
在本期擂台中,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变频器在各种频率调节方式下的精度问题:

根据楼主命题的本意,这几天我一直考虑如何令人信服的说明楼主的问题,正如两年兄所讲很费思量,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相当难回答的问题。涉及查阅图纸资料,如何理清思路,逻辑性的表达出来。由于我自身计算机应用技巧的生疏,我无法将准确的功能图插入(每一个说明如读天书)。以下我根据SIEMENTS SIMOVERT MASTERDRIVES 矢量控制使用大全(版本AI 6SE7085-0QX60)来说明楼主的问题。(如有疑问可以直接查阅上述图纸资料)

1、请列举变频器的频率调节方式有哪些,列举得越多越好。

频率的调节方式(设定值的给定方式)有以下几种:

(1)模拟量输入:AE1,端口X102:15 X192:16;AE2端口X102:17 X192:18;可以设定为-10V---+10V或-20mA---+20mA.连接器K0011,K0013,内部A/D11位带符号(SH80 )

(2)USS通讯,.连接器K2001---K2016(单字)或KK2032---K2045(双字),可以制定某一单字或双字为频率设定输入。(SH100)

(3)CB/TB板通讯,连接器K3001---K3016(单字)或KK3032---KK3045(双字),可以制定某一单字或双字为频率设定输入。 如K3002.(SH120)

(4)固定值频率输入,连接器(双字)KK0041---KK0052,选择输出连接器KK0040(SH290)

(5)面板加减输入,输出连接器KK0058(MOP)(SH300)

当然还有其他方式,概括起来有四种频率给定方式:模拟量给定、通讯、固定值设定、面板设定。因为每个厂家变频器设计不同,所以我们讨论都是以上述产品和资料讨论。SH??表示功能图页码。

2、请详细阐述以上频率调节方式的特点,包括优缺点。

(1)模拟量设定,内部A/D为11位带符号位连接器为单字,内部100%=16384,最小分度100%/16384.有人会说实际没有那么高,电位器设定频率变化大,这一点可以采用多圈电位器,如10圈,但是也只有1/1000。考虑内部A/D变换只有11位,最小分度应该是1/2048.这是对的,因为你的设定方式只要有这个精度就够了。所以我们得到第一条结论,一般模拟量输入变频器的分度取决A/D转换器精度一般只要1/2048就够了虽然内部有更高精度。模拟量输入频率给定值精度最低。

(2)通讯设定值可以采用单字或双字。单字最小分度1/16384,双字最小分度1/1073741824.

(3)固定值频率,双字最小分度1/1073741824。

(4)面板频率设定,双字最小分度1/1073741824。

因而频率设定方式,模拟量输入精度最低,通讯方式可以选则单字和双字单字精度高于模拟量输入,而低于固定值和面板设定。固定值设定和面板设定一样,精度最高。至于优缺点,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应用场合不同需要各种输入方式。

3、补充说明

上述产品速度反馈连接器为双字KK0148结合反馈单元的特性,变频器控制特性,才能够决定稳速特性。我提出一个问题。在变频器不同控制方式下,速度的控制精度该如何分析?

网友M:
      目前我在厂里用到的变频器的频率调节方式有:变频器的控制面板上调节、外装电位器调节、标准的0(4)--- 20mA电流或是电压调节,开关量增减调节、总线通讯数字输入调节。个人认总线通讯数字量输入调节很爽

网友L:
关于本主题的基本看法,已在上回表述。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尽一步申述我的看法。

这次的主题相当难回答,似乎没有答案。另一方面有似乎相当容易回答,好像怎么回答又都不算错。比如有人认为精度如果以面板的显示来看都一样。有更多认真的回复都很有价值,但是你说一种方式比另外一种方式的精度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高一点还是精度等级都不同。我在上面有精确等级的概念,这里面与二进制运算的位数有关。我并没有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我取了一个典型样本来分析。

我的主要看法(上一回可以说是数学的表述,这一回则是哲学的表述)如下:

1、模拟输入量的精度就是A/D转换器的精度与输入装置精度的较小值。模拟输入量的精度由A/D转换器精度限制,不可能比A/D转换器精度还高。这可以得到以下推论:

(1)模拟输入无论是电压输入还是电流输入精度一样。

(2)采用多圈电位器要比普通电位器频率调节要灵敏。

(3)因为模拟输入装置一般在0.1%的数量级上,所以模拟输入的设定频率精度也大体在0.1%数量级上。

2、对于数字输入量(如通信、直接数字设定值)的精度,取决于数字量的位数,单字(16位),双字(32位)的精度分别为万分之0.6和十万万分之一(当然这只是在给定意义和内部计算意义上讲,不是你真正能感到多灵敏,因为测量装置和执行装置不容易达到这个精度)。从这里可以推出数值量设定精度一般比模拟量高一个数量级。

所以ZHXL198808和SMILE关于模拟量输入及数字量输入精度的描述基本是正确的。

网友N:
1、面板控制,精度很高,但是只在简单控制应用上使用,一般设备正常运行很少使用此控制方式;

2、0~10V电位器给定控制频率,比较简单方便,应用广泛,但是精度比较差,而且稳定性也不太好;

3、4~20ma给定控制频率,不太熟悉,但是个人认为稳定性较0~10V好,这个电流控制在很多行业似乎不太实用;

4、多功能端子进行多段速频率控制,这种方式常使用与速度变化不多的场合,精度很高,但是属于有级调速,变速不平滑,对设备运行稳定性有一定影响;

5、变频器自带的自动程序运行,频率、时间、转向有变频器相关参数设定,这个频率给定精度很高,参数按应用场合调试好后,运行也非常平稳,但应用行业狭窄,目前应用不广泛;

6、由上位机进行通讯控制频率,精度很高,控制灵活,可以进行无极调速,应用广泛,是以后最为主流的控制方式,缺点是上位机程序编写稍微复杂一点,外界干扰控制不好的话,容易出问题。

网友L:
17楼 X192更改为X102

网友F:
引用 网友L:
17楼 X192更改为X102

1、觉得jona说的不是频率的精度,而是调节过程的分辨率问题,这样理解这个发言更容易理解。

网友F:
2、例如说,你用电阻、电压、电流等等任何方式想给定一个确定频率25HZ,但是频率显示不是你给定的频率25HZ,而是30HZ,或者20HZ,有很大的误差;

网友L:
关于刘老师的问题,我觉得有必要直接回复,因为我一直都犹豫是否要参与这个擂台的争论,楼主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真正难度,不是在于题目本身。而是在于以下两个问题:

1、何为“频率调节方式下的精度”大家可能不会有一致的看法;

2、你讲一种方式精度比另外一种方式高,理论依据是什么?高多少,必须要回答。

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做了充分的了解,对“频率调节方式下的精度”我的定义是“在某种频率输入情况下控制系统能够读取数字的精度”,这样精度在具体描述是,我可以用系统能够识别的数字最小位除以数字的最大量程来表示,这类似模拟表能够识别的最小刻度类似。在具体量化时,我有意不用精度,而是把这个计算过程展示出来,这样大家才更容易明白我说什么。由于举例和计算都比较困难,所以我只考虑数字控制器的情形。因为数字控制器对模拟量和数字量处理都是数字量。我比较它数字量位数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masterDRIVES VC为例,模拟量A/D转换为11位,数字量输入位数为一个字(16位二进制数)或双字(32位二进制数)。所以得到了模拟输入精度和数字输入的准确值。对于模拟输入特别用多圈电位器印证这个精度可以达到。这里强调对于模拟量频率输入精度为0.1%,数字量高于0.006%,这个结果具有一般性。目前市面上的产品基本都是这个样。

这个题目可能刘老师没有搞懂擂主的意思:例如说,你用电阻、电压、电流等等任何方式想给定一个确定频率25HZ,但是频率显示不是你给定的频率25HZ,而是30HZ,有很大的误差;这种情况不会存在,因为变频器显示频率数据是输入量直接变换而来,变频器频率是设定频率而不是实际频率,因为一般变频器频率是不进行校正的,只有速度和力矩才有设定值和实际值之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变频器显示频率数据是输入量直接变换而来,变频器频率是设定频率而不是实际频率,因为一般变频器频率是不进行校正的,只有速度和力矩才有设定值和实际值之别。

1、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也就是实际运行频率有显示值;

2、变频器的频率参数有设定值,而这些设定值对变频器的控制是精确控制;

3、而我们通过外部电阻、电压、电流等(速度、压力、流量等物理参数的)电信号对频率的控制不是精确控制;

4、有时可能你根本无法知道电阻、电压、电流的数值与频率的精确对应关系;

网友F:
5、当你用变频器的调速功能实现速度、压力、流量等物理参数的PID控制时,你可以给定速度、压力、流量等物理参数,但你不能给定精确的频率,因为你不知道给定速度、压力、流量等物理参数时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F:
6、当你用变频器的调速功能实现速度、压力、流量等物理参数的PID控制时,你可以给定速度、压力、流量等物理参数值,也可以显示给定参数,但给定参数时的频率是多少,只能看频率运行值的适时显示;

网友O:
用模拟量0—10V电压控制能相对精确些。

网友L:
再论“频率调节方式下的精度”

1、我们将变频器看成一个黑箱(BLACK BOX),我也不管它是什么东东。

2、有一个输入用于变频器频率,它和频率一一对应,反正不存在一个输入量对应于两个频率,也不存在我需要的频率你不能给定。至于是不是线性管他呢。这个输入装置有一个最大值A(也就是输入的量程),它也必有一个可以识别,能够定的最小量a(比如在1和2之间,你可以判断它决不是3或0,那么这个最小刻度区间我们称为1)。输入精度可以用a/A表示,大家有没有意见。说不对的可以回帖。

3、可是变频器不一定买账,如果是数字量,它说“好吧,反正咱是一家人,习惯一样,你看咱们定一个协议,我只有这个能力,你尽可能住吧,但不要浪费,我的处理能力可以是16位或32位,你看着办”。但是对模拟量不同,咱得增加点关税,并且限额,它说:“好吧,你可以进来,(贸易自由嘛)我只给你11个位置(A/D转换只有11位)。”

4、于是对内对外就不一样了。对内“频率调节方式的精度”取决于频率给定存储单元的位数;对外就取决于A/D转换的精度与给定装置的精度的较小者。

5、实际我的这个解答是很明确的,并且公开计算依据和方法,完全可以根据产品手册,进行计算和印证。

6、有人认为模拟量输入精度就一定低,其实是不对的。因为用模拟量实现频率的同样精确的给定,也是可以的。问题是你需不需要,采用多圈电位器和普通电位器比较,精度已经提高一个数量级。再提高一两个数量级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成本要比用数字量实现同样精度高得多。所以在目前应用的情况普遍情况频率给定精度为:模拟量0.1%(注意用普通给定电位器(一般角度在270度左右),精度只有1%不到),数字量精度可以达到0.006%或更高。一般情况下数字量输入精度比模拟量要高一到二个数量级。

网友F:
1、其实变频器输出频率可以显示出来,实际频率真是显示的值?

2、当然不是很精确的,误差是有的;

3、还有个问题,频率调节时,是连续的吗?

4、变频器的频率调节,有个分辨率的问题,也就是分辨率是1HZ、0.1HZ、0.01HZ 还是0.0001HZ ?

5、如果给定的频率差比变频器的分辨率还小,就失去意义;

网友F:
6、所以变频器的频率调节精度,受变频器的频率调节的分辨率的限制;

7、例如你要求变频器输出频率是3.00005HZ,可是变频器调节频率的分辨率是0.01HZ ,它只能输出3.00HZ!

网友L:
变频器控制器能够处理的数字量位数,是频率设定精度的极限,这一点我已经多次指出。西门子6SE70系列,能够处理16位和32位二进制数,面板输入是32位的,固定点频率内部设定也是32位的,通讯方式可以选择16位或32位,但是无论什么形式的模拟输入,内部只是11位二进制数。

对于面板的显示频率是由内部16位二进制数给定,所以面板显示精度只有0.006%,但是你不能说32位输入没有意义,因为内部计算精度更高。不能说显示精度就是变频器频率给定精度。

网友F:
1、我说的是,当输入的电阻、电压、电流等确定时,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不能精确控制;

2、我们可以精确控制电阻、电压、电流,可以设法提高控制电阻、电压、电流的精度或者分辨率,但是我们不能提高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的精度;

网友L:
许多事情呢,得一件一件做。这个擂台到目前为止讨论的都是频率设定值的问题。“我们可以精确控制电阻、电压、电流,可以设法提高控制电阻、电压、电流的精度或者分辨率,”我们又知道A/D转换的精度,A/D之后就是频率输入值,这样没有办法知道频率输入精度?!真是奇怪!

对于面板的显示频率是由内部16位二进制数给定,实际上频率显示是显示的频率输入。频率输出精度确实不知道,因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都不知道,怎么会有输出频率精度的概念呢?

有时中间变量精度要比最终变量精度高,因为如果中间变量的精度为S,那么经过运算后精度不会高于S。要保证结果符合精度S,那么中间变量精度必定高于S。

网友F:
1、去年在调试一台锅炉恒压补水系统时,设置了压力的上限、下限,给定量了正常压力;

2、仔细观察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你会发现,你给定了压力,并不是给定了一个确定频率;

3、你给定的上限、下限,也不是给定了一个上限频率或者下限频率,你根本就不知道变频器的工作频率是多少,你只要知道压力低于、大于给定值时,频率是在增大或者是在减小;

4、就好像你在大路旁,搬起一块石头,你并不需要知道石头的重量,也不需要知道自己用了多大的力,你就是把石头搬起来了一样;

5、如果有人叫你先称量一下石头的重量,然后问你能以多大的精度出多大的力,最后决定叫你去搬石头,你觉得这个人的主意有必要吗?

网友F:
1、楼主的问题,觉得精度不重要,觉得控制频率的方式很重要、很实用;

2、因为控制频率的方式不同,适用不同的工况:

1)一个粮食局的挂面机,用手动变频器控制卷麺机的速度,他只能用电位器;

2)如果是传感器远距离控制频率,你就应该选用电流0-24mA的输入端,因为远距离电流信号不会失真;

3)……

3、所以用什么方式控制调节频率,不是精度的高低问题,而是是否适合工况的需要;

网友P:
我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调速度有很多种,正如上面的网友所提到的电压/电流型的,脉冲型,现场总线型等等!

现在就我所涉及到两款变频器谈一下调速度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1.西门子V10 22kw在客户端遇到,模拟量干扰严重,无法正常工作,到现在发现客户的模拟量的连线超过30米,而且使用电压型的模式,造成电路衰减和干扰都比较严重。后更换成电流型问题得到了解决,所以如果现场接线较长或者干扰比较大的情况下,电流型的还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前提是内部电源的带载能力要比较强,或者可接外部电源。

2.在工业领域,很多频率的设定值,都通过总线来设定的,这就需要总线的冗余设计。

3.精度的高低还要看PID闭环的调节和参数的匹配呀,很多时候精度是上去了,但是开始自激,也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最好还是要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像现在很多PID做成分段式的一样,根据需要来选择参数,同理精度不是在每种场合都那么重要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1、楼主的问题,觉得精度不重要,觉得控制频率的方式很重要、很实用;2、因为控制频率的方式不同,适用不同的工况:1)一个粮食局的挂面机,用手动变频器控制卷麺机的速度,他只能用电位器;2)如果是传感器远距离控制频率,你就应该选用电流0-24mA的输入端,因为远距离电流信号不会失真;3)……3、所以用什么方式控制调节频率,不是精度的高低问题,而是是否适合工况的需要;

 如果精度不是讨论主题,何必要设此擂台。

“如果是传感器远距离控制频率,你就应该选用电流0-24mA的输入端,因为远距离电流信号不会失真”

哪位听说过,或学习过,或用经验证明。即使把0-24ma改为0-20ma或4-20ma陈述依旧是错误的,传输1000米如何,但是数字通讯可以达到更小的失真。而不是没有失真。

网友L:
引用 网友P:
我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调速度有很多种,正如上面的网友所提到的电压/电流型的,脉冲型,现场总线型等等!现在就我所涉及到两款变频器谈一下调速度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1.西门子V10 22kw在客户端遇到,模拟量干扰严重,无法正常工作,到现在发现客户的模拟量的连线超过30米,而且使用电压型的模式,造成电路衰减和干扰都比较严重。后更换成电流型问题得到了解决,所以如果现场接线较长或者干扰比较大的情况下,电流型的还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前提是内部电源的带载能力要比较强,或者可接外部电源。2.在工业领域,很多频率的设定值,都通过总线来设定的,这就需要总线的冗余设计。3.精度的高低还要看PID闭环的调节和参数的匹配呀,很多时候精度是上去了,但是开始自激,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最好还是要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像现在很多PID做成分段式的一样,根据需要来选择参数,同理精度不是在每种场合都那么重要的。

38楼许多看法都是正确的,但是有两点需要指出:

1、把抗干扰的信噪比性能不正确的和频率设定精度混淆,两者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实际应用中信噪比确实增加了数据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实际精度值。

2、将控制系统稳态误差和控制精度与频率输入的精度混淆。

网友:
如果变频器和电机即使负载都不变话,采取不同的频率调节方式,如下:

1、电位器控制

假设电位器在1/2 满自由角度时,对应的频率是30HZ。

A、那么,现在室温是30度,当温度到5度的时候,对应的频率就是不是30HZ了;

B、那么,如果这个电位器坏了,换个同型号的电位器,也放到1/2满自由角度时,对应的频率也不是30HZ了,当然电位器的精度会影响到这个频率偏差。

A+B综合作用时,即使是假设的30HZ频率设定,误差到10%很常见。 3HZ的偏差,大家认为是大是小呢。

C、电位器控制时,变频器的5V(10V)电路,如果是4.9V的话,貌似也影响输出频率。

JONA是做变频器设计的吗?想请问下,模拟量(电压、电流、电位器 、面板电位器)设定频率时,其他参数如上限、下限、增益、偏置等固定时,这个运算出来的频率与哪些参数有关?

网友Q:
JONA,我理解的精度是这个意思。

如果电位器标称阻值是5KΩ的,那么在2.5KΩ位置时, 对应的频率是f1

那么标称5KΩ的电位器,不可能真正做到无误差,。

市场上成品电阻器的精度大都为I 、Ⅱ级, Ⅲ级的很少采用。005 、01 和02 精度等级的电阻器,仅供精密仪器或特殊电子设备使用.它们的标称阻值属E48 、E96 、E192 系列除表中规定的精度等级外,精密电阻器的允许偏差可分为: ± 2% 、± 1% 、± 0.5% 、± 0.2% 、±0.I %、± 0.05% 、± 0.02% 以及±0.01 %等。

大家在变频器上使用的电位器,我想很少使用± 0.5% 等级以下的吧?常见的估计是10%的?

大家可以列出实际使用中或者工厂里见到电位器偏差范围。

同样温漂的问题,做到100ppm的估计价格也很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 如果精度不是讨论主题,何必要设此擂台……

1、变频器的多种频率调节方式,主要是适应不同工况、不同现场环境的需要;

2、这里说的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远距离传送时适宜选用电流信号,就是一个例子,所说的不失真,是因为回路电流处处相等;

3、这个观点本身就是对有关精度问题主题讨论的一个观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如果精度不是讨论主题,何必要设此擂台……1、变频器的多种频率调节方式,主要是适应不同工况、不同现场环境的需要;2、这里说的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远距离传送时适宜选用电流信号,就是一个例子,所说的不失真,是因为回路电流处处相等;3、这个观点本身就是对有关精度问题主题讨论的一个观点;

可能擂主的意思大家理解的真的不一样。

我的理解是:

1、面板上下箭头设定,我这次按100下,和下次按100下,屏显的频率是不变的(当然其他参数也不变)

     如果非要说有偏差,那个属于PCB设计时的布线干扰了。其他的我暂时还没有看到呢。

2、脉冲信号和通信给定都属于高低电平信号, 从调制端到解调端,这个通信距离和干扰环境如果保证在正常的使用发 范  围内,我觉得这个信号发生偏差的机会要比下面要说的第3点要好很多,当然应该没有第1点提到的好

3、4-20mA电流信号,因为中间环节很多(如温度,干扰,A/D转换等),此时的15mA信号与两小时后对应的15mA

   信号,可能就不一样了。0-5V/10V信号也是如此;电位器信号更是如此。

1,2,3的顺序,是我理解的题目中“精度”的意思。

如果单从理论上去说的话,电位器可以做到0.01的精度,温漂可以到100ppm以下,这个比在干扰环境非常严重下使用

通信或许还要好呢。

 我觉得擂主的题目的意思是:

使用通信的时候,给定数字1024对应50HZ;我脉冲的时候,10000个脉冲对应50HZ;使用电流时,给定10mA对应50HZ;电位器的时候,在1/2自由角度时对应50HZ,那么,这些X= 1024,1000, 10,135度, Y=50HZ,    由X--->Y过程为黑盒 A, X本身的信号调制,信号传输回路,黑盒A的不同解调机制,   隶属频率给定方式与X的,在实际工况使用和允许的性价比情况下,谁会使Y产生更大的偏差。

(谁有兴趣有此问题开始,去讨论“退相干”?)

网友G:
如果存在以下输入X到输出Y的公式:

A给定的时候是

Y=【1/a+b^2+2c+(d/e)*f】*X

B给定的时候是

Y=(E/10000)*X

我想,变频器A 和B两种给定方式下,B的精度要高于A。不知楼主的意思是否如此?

网友L:
年兄和41、42楼的回答都很好。

实际我为了避免疑义,在回答问题之前先作了定义,并且把我的方法和判据都标明的清清楚楚。我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题目。所以我在仔细查看了SIEMENTS DRIVERS VC使用大全之后,才加入讨论,各位可以参考。

42楼如下问题:

JONA是做变频器设计的吗?想请问下,模拟量(电压、电流、电位器 、面板电位器)设定频率时,其他参数如上限、下限、增益、偏置等固定时,这个运算出来的频率与哪些参数有关?

在上述手册中可以找到答案。根据框图可以做出准确的结论。不同厂家算法不同,我不能给你标准答案。

网友R:
快过年了,近来闲的蛋疼,没事可干再来唠唠嗑,呵呵。

偶厂是一个炼油企业,其生产中用到的机泵但部分是为了给介质加压的,也有几个鼓风机、引风机之类是为了炉子送风和烟气引风只用,再就是催化大型的空压机和主风机、公用工程的引风机之类,所以其基本上对于电机的转速要求不严格,其考虑是把电机和机泵看做一个整体,其考虑的是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转换率及这个转化率是否比要求的情况大,在通过阀门的节流来调整。

所以偶厂的使用变频器的目的不是为了调速,即采用变频器的原则不是考虑电机所带机泵的转速而是考虑变频器使用后能否实现节能,及变频器和电机、机泵组成的能量转换机构能否达到既满足工艺要求又不用通过阀门的调节。所以这个能量转换的整体就需要一个反馈措施,这个措施就是现场仪表的检测。

因此偶厂的变频器及电机和机泵构成的能量转换系统看做是自动生成控制的一个增压调节阀,这个调节阀的出口压力受工艺参数的影响,工艺参数与现场仪表参数进行比较控制后,通过这个能量转换系统来调整偏差。

所以这个变频器输出的频率精度和电机调速精度就不是考虑的重点,其只是这个能量系统的一个内部问题,就如同催化反应中的催化剂,只起到一个桥梁作用,是一个内部参数。

若想实现变频器构成的能量转换增压调节阀的作用,其就需要控制系统输出一个控制信号,这个信号是PID控制器的输出,当然为了确认变频器是否安装控制信号来进行转换已经监控变频器运行状态,还需要变频器一个反馈信号输出到控制系统中,因为变频器安装在配电室中,而监控系统在控制室中,所以这个控制系统输出和接收的变频器输出信号就是非常重要的参数。

因此偶厂的变频器控制就是电流信号控制和电流信号反馈,这个方式可以通过控制系统自动控制,可以通过控制系统手动控制,可以通过手操器控制。可以通过电位器输出电压信号,这个在偶厂使用的不广泛。至于变频器的运行精度问题就是通过输出控制电流信号和变频器返回的变频输出频率对应的电流信号进行比较,通过操作界面上显示出来进行人工比较,这种比较不是为了确定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精度问题,而是用来判读变频器的运行状态及是否满足调节要求。手操器操作原则上也是电流控制,但其是一个定点的手工操作,其节能效果不如自动控制,主要用在储运罐区的介质输送中,满足介质输送稳定但不满负荷的情况下。

至于变频器的手动输出,虽然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但在运行中基本上不用到,只有在处理故障时或者调试、维护及判断变频器运行性能时才通过电工人员来设定以此判断变频器各项性能是否良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年兄和41、42楼的回答都很好。实际我为了避免疑义,在回答问题之前先作了定义,并且把我的方法和判据都标明的清清楚楚。我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题目。所以我在仔细查看了SIEMENTS DRIVERS VC使用大全之后,才加入讨论,各位可以参考。42楼如下问题:JONA是做变频器设计的吗?想请问下,模拟量(电压、电流、电位器 、面板电位器)设定频率时,其他参数如上限、下限、增益、偏置等固定时,这个运算出来的频率与哪些参数有关?在上述手册中可以找到答案。根据框图可以做出准确的结论。不同厂家算法不同,我不能给你标准答案。

谢谢JONA兄,我看看你说的资料,找不到的话,还要劳烦你。

那啥41楼和42楼也是偶的。。。在试验回车符的UNICODE编码做笔名时的,那啥那啥。。。

网友S:
电压、电流、电位器 、面板电位器给定不同影响变频器频率的因素也不同

网友T:
        讨论好激烈!

网友U:
变频器调节按控制方式可以分两大类:

1.开环控制:控制简单,操作方便,工作要求低,适应于简单的速度调节;

2闭环控制:控制精度高,工作要求高,适应于定位控制、速度控制、同步控制等等,但付带设备多、控制复杂,且对变频器本身质量要高。比如我使用过两种用于同步控制的变频器“SEW”、“丹弗斯”,在从机失步错位时,“SEW”马上报警停机,”“丹弗斯”没有此攻能(可能我用的是早期产品)。

网友G:
太神奇了,居然不显示第二页,需要手动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2614094500001-1.shtml

将-1 改成-2才可以到第2页去。。。。。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最后一年        flyyu2000

二等奖(10MP)3名:

jona        oycf

今生缘        zwl763824690

QHDTHL        QHDTHL

三等奖(30积分)9名

lydongmingshuo        lydongmingshuo

zhxl198808        zhxl198808

Smile        lyc19730508

刘志斌        binzhiliu

水中鱼        su_plc

lookkan        lookkan

时空        fuhuafeng72

ly_milan        ly_milan

 jiaoanpeng        jiaoanpeng

楼主:
非常精彩!答案在讨论中就已经越来越水落石出了,在此感谢大家积极参与,希望也参与到下期擂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神奇了,居然不显示第二页,需要手动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2614094500001-1.shtml将-1 改成-2才可以到第2页去。。。。。

确实如此,这个论坛的BUG也太多了。。。。。。

网友V:
1、变频器,俄真滴木有见过,,,或许也会,狗眼看星星般,见过一回二回?

2、木吃过猪肉,也可以杀猪滴来

3、俄觉得擂主所言:“各种频率调节方式下的精度问题”

           不是让大家讨论,变频器输出频率本身滴精确程度,,,

           而是让大家谈论,各种频率调节方式的——调节速度、调节效率、调节效果等等调节能力的好赖优劣

4、嘿嘿嘿

     调节精度,也许换个叫法,调节波动度、控制稳定度,就不会有人纠结频率的准度几何鸟

                         .

楼主:
非常赞成怪话二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