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S7-200通讯,产生这样的问题有可能吗?

楼主(2011-12-26):
上位机这里用组态王,控制柜用S7-200,两者通讯投运近半个月了,一直很正常。
今天出这样的事情:
                                    控制柜控制两台气机运行,主备用轮换,组态王报故障,到控制柜现地观察,自动运行时气机启动后马上停止,需手动运行,重新启动s7-200(断电再通电)故障现象依旧。
                                    拔掉s7的通讯线,重新上电,控制柜控制正常!
                                    重新插上S7的通讯线,控制柜控制正常!

通讯影响控制柜的控制,这有可能吗?如果有可能,是怎么影响的?怎么处理?

网友A:
是不是只出现过这样的故障一次

正常以后就没有再故障??

网友B:
PLC程序做的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PLC程序做的有缺陷,,,

可能的缺陷是指什么?是不是在s7里要将通讯来的启动,停止命令复归?

楼主:
对:snow1987 关于

是不是只出现过这样的故障一次

正常以后就没有再故障??

内容的回复:

是的,至少到现在没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