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出现负数

楼主(2011-12-26):
各位师父,请教一个问题啊!

正常情况下:电机带动驱动链前进,在电机端同时装了个欧姆龙的增量型编码器,用于计数,从0开始,直到传感器发一信号来使其清零,如此反复,编码器的线接在三菱AJ65BT-D62高速计数模块上,并且选择的是CH.1,已经用了四五年。

但最近在触摸屏上监控发现,编码器的数值自己出现负数,过一会自己又变成正数了,不知道为什么。编码器换成新的也不行,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开玩笑。这是程序出现负数。不是编码器出现负数。编码器只是发脉冲,没有什么数值的。

看程序吧。

网友B:
大哥我不懂、

你用的是不是带加减速的啦,

新年快到啦,和尚 给大家拜年 啦,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没有老婆的去找老婆 ,没有老公的去找老公,没有情人的去找情人,如果情人不够 的继续找,但是不能来我庙里的尼姑啦,

祝大家在军团里挣 大钱,

不要忘记给和尚 一点香油钱,

穷啦,

现在庙里已经接不开锅啦。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网友C:
如果在程序里设置了双向计数,出现负数是正常的。

网友D:
不稳定了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是计数卡的问题还是编码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程序里的边界问题。

后来我设置了一个滤波,对于跳动较大的值,都不要

网友F:
型号选错了吧

网友G:
一相一 二相二接法有没有错

网友H:
用了这么多年感觉是型号换错了

网友I:
出现干扰了,你的设计也有问题,详细到WWW.ZZHKDZ.COM看一下

网友I:
出现干扰了,你的设计也有问题,详细QQ349588741聊

网友J:
你程序里面没有取绝对值吧你!

网友K:
以前正常现在出问题,挨着检查编码器,接线,监控PLC程序

网友L:
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用编码器的Z相输入作为清零信号的,程序中没有错,问题出在这个Z相的信号没有过去,没有清零,累计到设置的上限,根据二进制法制,变成负的,在累计,呵呵,仔细检查一下那个清零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柜里什么都没加啊?为什么突然就不行了,要是干扰的话,应该早就出现了吧!

网友N(2014-07-02):
你好,我读了你写的编码器出现负数的帖子,很感兴趣能把程序发给我,让我看一下吗;

邮箱:yangmc@bhmc.com.cn

网友N:
本人也是汽车制造行业,希望多交流

网友O(2018-01-06):
编码器没问题,程序读取数值时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