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后转工频工作

楼主(2011-12-26):
关于变频后转工频工作
PLC控制启动多台一台变频器通过电动机
在通常情况下,当用变频器带动电动机启动时,一般为一台变频器带动一台电机, 而当有多台电动机要分别启动时,则需多台变频器, 如在每台电机上都用变频器, 则会使按装费用大大增加, 同时也使得安装繁琐,接线复杂.对此如用一台变频器来分别带动多台电动机启动, 并在启动后将它们切换为工频运行, 则既可节省成本,简化线路,又可使得安装维修方便;同时为了使控制响应时间更快, 在这里采用PLC进行控制.大大增加了控制效率。
何为PLC? PLC的全称为可编程序控制器, 是一种通用工业自动控制装置,它面向控制过程,面向用户,适应工业环境,具有操作方便,功能强大,可靠性高等优点,已成为现代工业自动化的主要支柱.
对此,我已下面一个事例来说明,一台变频器在PLC的控制下分别带动多台电动启动并在启动后自动切换为工频工作的情况.
例如现有三台电动机,电动机功率都为18.5KW,此三台电动机需按一定次序,顺序启动,启动后自动切换为工频运行状态,根据要求我现选三菱公司FX2N-48MT小型可编程序控制器来进行控制,它属于三菱公司的FX2N系列中的小型机,共有48个输入/输出点,其中24个输入点,24个输出点,其中输出是晶体管可控硅输出形式,它的特点是响应快.PLC采用AC220V电源供电,输入输出均为DC24V,其中输入采用PLC内部DC24V电源供电,输出采用外部DC24V电源.而变频器我采用的是温州德莱尔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DVA-4P1850P,它可拖动的最大功率为18.5KW电动机,额定电流为38A,所以我在变频器里设定过载电流为57A,频率到达上限为50HZ,这种变频器内部的辅助电源是DC12V。
在变频器里通常有频率到达指示辅助触点,也就是说当频率从零升到我所设定需要得频率时.这个触点会闭合,这个触点我所设置的是SB1=X1,还有自动变频启动的触点设置的是SB2=X2具体看说明图,在说明图里Y17,Y20,Y21,是变频器里的变频启动辅助触点,也就是说当需要开起变频器时把这三个触点其中一个闭合,就达到理想的启动效果。
我的控制线路流程是.当主线路合上QF开关时,控制线路上的转换开关放在自动变频启动的挡位上,也就是X7点动一下M0自锁,当M0触点闭合时Y13..Y14闭合,那么主线路上的KM13..KM14吸合.变频器主线路也就通了。这时按下自动变频启动开关X2,Y1自锁同时还有Y17..Y11得电,在Y17得电后触点闭合,这个触点也就是启动变频器的辅助触点DCM和FWD接通,在这里我使用的温州德莱尔变频器的内部有一个设定程序,那就是(运转信号来源设定),我就把这个运转信号来源设定为外部 端子控制,也就是本章节里的说明图:自动启动变频辅助外接触点,Y17.Y20.Y21。这些辅助触点就是接通变频器控制端的DCM和FWD控制点。当变频器的频率从零开始往上升。等到频率到达设定置时,X1断开使Y1断开.Y17断开。但Y11还在吸合,这时的Y11是起着U1..V1..W1和U2..V2..W2三角型连线作用。 在Y1断开时取它的下降沿启动Y0并自锁,这时就从变频切换到工频工作。这里的变频器我采用的是自设定时间自由停止状态,我设定的停止时间T0.为5秒.当T0到达5秒后,取它的上升沿启动Y3并自锁.同时得电的有Y20..Y12。这里的Y20也就是启动变频的辅助触点,当变频器的频率到达设定所需频率时,Y3..Y20失电再通过Y3的下降沿启动Y14转工频工作并自锁,同时T1得电并计时,到5秒后取它的上升沿再启动Y5并自锁.同时得电得有Y21..Y13。这里的Y21得电后触点闭合,也就是变频器的辅助触点DCM和FWD接通,变频器就又启动了.直到频率到达后 X1断开,然后又取Y5的下降沿启动Y4并自锁转为工频工作,到此为止都是自动变频启动。再看看手动变频启动时的情况,首先要把转换开关放在手动变频启动挡位上,这时X6的上升沿使M1得电并自锁,当M1触点闭合后按下X10.这时Y1启动并自锁,同时Y17..Y11也得电。Y17得电后就启动变频,然后等到频率到达后X1断开,Y1失电再取它的下降沿启动Y0转换到工频工作并自锁,这时的Y11还是起着连线作用和自动启动的步骤是一样的。
但是要说明的是:手动变频启动时;每台电动机都有单独的启动按钮,停止按钮是:自动.手动共用一个按钮X3。在转换挡位按钮时,必须先将停止按钮按一下,再换挡位 以便解除挡位开关的自保,否则无法转换挡位开关的位置。
这里如果变频器有点意外故障!那么电动机还可以用工频电源做星三角启动,这时就需要把自动停止按钮按一下.以便解除自保的挡位。再把转换开关放在工频手动挡位上.那么这时工频三角形电源Y16—KM15,就会得电触点导通,同时变频电源Y14-KM13,Y15-KM14都失电,切除变频电源换成工频电源。这里KM15和KM13.KM14都有互保的。当按下X13时Y0得电.Y6得电并通过Y0自锁.同时T5也得电开始计时,等到3秒后,T5断开Y6的电并启动Y1自锁。这样这台电动机就星三角启动结束。再手动按下X14同样启动下一台电动机,启动步骤是一样的。每台电动机都有一个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互不干涉。具体还要看主线路控制图.程序梯形图和说明图,最后还要看PLC接线图。
关于我的这套方案最适合用于多台泵房内启动,而又资金紧缺的公司比较实用。稍加改动还可以派别的用处。至于变频后转为工频的转换技术条件就是:在变频时电动机是一个方向运转,换成工频时电动机还是这个方向运转,也就是变频的电位U.V.W和工频的电位U.V.W是一致的。

最后说明此功能用在小功率电机上。

陈家友

网友A:
     LZ 辛苦了,这么长,看完有收获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