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1-01-工控擂台-力控组态软件与S7300通讯问题?

楼主(2011-12-26):
我这边用力控做了个采集监控系统,是连S7-300的,组态好后运行正常。但是今天发现没有信号过来,然后我检查延长线接头发现有根线虚接。重新焊好后再试 还是不行。这时候我怀疑可能短路把USB-MPI的数据线烧坏了,于是用这根线把笔记本和PLC直接在线查看,居然连的上,那线大概是没问题,PLC应该也好的。但是连力控就怎么也连不上。看I/O监视,显示状体是“正常”。但下面一直刷超时信息 “connection can not establish”。求各位高手指点

请结合图例介绍软硬件设置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 本擂台来源于网友提问 <<<<<<<<<<<<<<

网友A:
你有没有重新装一下驱动啦,还有你走的是USB转232吧,你用COM口试一下的

最好就是把所有软件重新搞一下

网友B:
占个沙发看热闹学习,西门子和力控的都要熟悉,并且做过这种组态的,这个擂台有点难啊,等高手来打擂。

网友C:
你还是得把问题说明白点,看样子你是用手提和PLC使用力控连接的,是用那个MPPI的编程线缆加延长接起来的吗?当你直接用USB的电缆连接没问题的话,并且你开始做好时候是可以运行的。这样我想你的软件设置没问题,你要查的就是你的延长线缆和PLC了。慢慢查下,你可以用编程线缆和你的电脑直接连PLC看能不能用,若可以,那就是你的延长线缆或者现场有很强的电磁场干扰你的通讯。

网友D:
过来学习一下,这方面空白。

网友E:
带高手出现了,就地安营扎寨!

网友F:
USB转串口有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你有直接的串口就好了!

网友G:
三维力控的我和200的,台达的,还有变频器的通过信,都成功的运行着,300的还没有通讯过,我觉得应当差不多,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把力控的软件重新运行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讯,在电脑的右下角有一个小电视摸样的东西,点击一下,打开看看通讯状态,看看有没有显示连接不正常的画面。再就是连接的通讯线多长,连接了几台PLC?如果连接多台的话,终端电阻必须打开,(要不然的话会烧毁232转485的串口,200的是这样的,300的我还不知道),看看通讯有没有传回错误的数据,如果有,我觉得就是线不好了。如果超时,就是有可能你重新设置了力控中的变量,而没有再编译保存!(特别是通讯参数,如果修改了,一定要重新编译保存的),还有PLC的地址有没有更改,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H:
不知这个通讯线缆连接后,与PLC的编程软件通讯如何,在线监控是否能够运行,如果PLC300与编程软件能够通讯,那么其线缆是好的。

检测力控与PLC300通讯如果还不能够建立,可以退出重新你登陆或者重启机器后在运行监控程序登陆后在查看是否建立数据连接。

依照偶厂使用情况看,偶 厂先前的PLC300应用了多个力控监控都出现过运行中数据不通讯现象,重启后就正常,原因偶不知道,呵呵偶的领导说,其与西门子是第三方通讯,做的驱动不如wicc好。

网友I:
我是来学习的···希望楼下会有更多的高手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