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4404T和两台2n16mt做485通讯连接问题,急急急!!!
狼 牙

楼主(2011-12-27):
各位大侠:有人知道用MT4404T做485主站连接两台FX2N16mt做从站时,触摸屏要怎么设置才行啊?求具体方法。急急急!!! 补充:从站是用两块2n485-bd接口板插在主机上,因为不能占编程口,我要用编程口做监控,今天一天都没连上,连到编程口倒是可以通讯,就是分辨不了从站号,按照步科的通讯设置说明做也不行,看来明天还要给客服打电话了

网友:
plc不同的站号

网友A:
请关注:
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1122722392800001

网友B:
你把站地址设置好就行啦,这个很简单的哇,又不是什么难的啦
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如果有问题到这里找我,
无聊的和尚

网友C:
在触摸屏组态编译里选择PLC,PLC站地址不重复,编译画面选择你需要的PLC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