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笼异步电机参数为什么没有转子电流

楼主(2011-12-27):
10点发过一个帖子,但是莫名其妙的没了,还请斑竹手下留情,如哪里有不妥请告知,谢谢

我十分想知道答案

网友A:
鼠笼异步电机顾名思义它的转子是由类似于鼠笼的闭合的绕组组成,它的电流值对说明电机的各项技术指标没有实际意义,且在运行状态下没有必要、也没有技术手段对其进行测量及评价,因此鼠笼异步电机的参数中没有转子电流这一项。

网友B:
有电流啊,没有电流怎么会产生电磁转矩.

网友C:
“鼠笼异步电机参数为什么没有转子电流”

1、异步电机工作时,转子转速与同步转速异步,有转差;
2、这样转子有感应电流,感应电流的磁场总是被定子电流的磁场抵消;
3、也就是说,定子电流就是转子电流的映射,知道定子电流,就等于知道转子电流;
4、所以名牌参数只表明定子电流参数;
5、更重要的是,定子电流是直观的、是可以随时检测的,是简单方便实现对电机保护的参数;

网友D:
“鼠笼异步电机参数为什么没有转子电流”

1、异步电机工作时,转子转速与同步转速异步,有转差;
2、这样转子有感应电流,感应电流的磁场总是被定子电流的磁场抵消;
3、也就是说,定子电流就是转子电流的映射,知道定子电流,就等于知道转子电流;
4、所以名牌参数只表明定子电流参数;
5、更重要的是,定子电流是直观的、是可以随时检测的,是简单方便实现对电机保护的参数;

 说的很好 顶下

网友E: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2710571900001-1.shtml

由于楼主的帖子带有过多字幕,系统过滤掉了,现在恢复了,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