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上电蜂鸣器长鸣。

楼主(2011-12-27):
海泰克触摸屏PWS6600S-S触摸屏刚蜂鸣器长鸣。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电池是好的。

网友A:
不会吧,这个你是新的屏吗,如果是新的那是厂家没有做好, PCB版有问题啦,你还是去找厂家吧,,,,

不过和尚也欢迎你来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楼主:
不是新屏。刚才是显示都正常的,放了两天就不行了

网友B:
是不是触摸屏需要校准原点的提示音?

网友C:
1.有可能程序控制;下载一个空文档;

2.里面的电路有问题;这就不好说;

3.看屏内部的设置;底屋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