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A740故障怎么办

楼主(2011-12-27):
一台三菱FR-A740-18.5K-CHT的变频器报故障·····

故障代码是EA1E···是模拟量输入异常····这种情况改怎么解决··电压电流转换开关跳线也对·····就是一送电就报这故障···

有清楚三菱变频器的高手帮解决一下··

网友A:
一送电就跳,首先排查下外围的线路是否正常,其次看看参数是否正常。

楼主:
对:HOTEAM关于一送电就跳,首先排查下外围的线路是否正常,其次看看参数是否正常。内容的回复:

不跳闸···只报故障····查应用手册说是模拟量输入异常···检查主板上的电压电流跳线开关也对····面板电位器调速也不管用···

网友B:
来顶一下啊顶一下

网友C:
结合你使用的电路从外部着手查,外部电路没问题肯定是变频器内部相关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D:
变频器电路板坏了,信号板上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试着调换同型号的好的另外一台试试。

网友E:
模拟量用外部电源是输入电压高于它允许电压。

网友F:
我有大量全新三菱A700 F700大小功率CPU板!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18921263799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