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4M变频器报F005

楼主(2011-12-27):
AB 4M变频器在40HZ以上运行时报F005故障,修改减速时间没有效果,输入电压正常,制动电阻50欧姆正常。

带凸轮负载,速度波动大,设置那些参数可以解决??求大侠帮助。求有4M中文手册的朋友分享一下。

qlren0903@163.com

网友A(2012-03-02):
变频器电路板坏了,送修吧!

网友B(2012-06-22):
好像是过压 ..而且报这个故障也不是在正常运行时,,应该是启动和停车时....修改合适的加减速时间,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2014-05-12):
此问题是想通过修改最高频率达到设备限速目的,刚设置几天使用正常,过几天后出现报警。

现在通过上位机程序修改,限定速度给定上限值,可以满足限速目的,变频器参数修改原参数。

想要AB PowerFlex® 4M变频器中文手册的朋友请联系。

网友C(2014-07-10):
多断几次电试下,不行就只有换新的,又不贵

网友D(2016-09-25):
F005在4M手册里是什么故障

网友E(2017-01-06):
引用 楼主:
此问题是想通过修改最高频率达到设备限速目的,刚设置几天使用正常,过几天后出现报警。现在通过上位机程序修改,限定速度给定上限值,可以满足限速目的,变频器参数修改原参数。想要AB PowerFlex® 4M变频器中文手册的朋友请联系。

想要,邮箱。long.ge.001@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