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18系列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1-12-27):
       我想问一下大家,我现在施耐德M218系列PLC  (TM218LDAE40DRPHN) 它是自带以太网通讯的,我就是不太清楚在程序软件里面怎么设置(配置)以太网地址,

网友A:
哦看来你还没有学会用它啦,新的软件里有的,你搞个中文的,不要外文 ,我上次试过可以的,我还是用无线网下载的程序啦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网友A:
哦看来你还没有学会用它啦,新的软件里有的,你搞个中文的,不要外文 ,我上次试过可以的,我还是用无线网下载的程序啦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

网友B:
楼上的哥们注意个人形象问题啊

网友C:
在配置窗口里你点击本体然后就会有相应的通讯设置。多摸索下就出来啦!

网友C:
给你个图片这样明白了吧

楼主(2013-04-23):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图片这样明白了吧

网友D(2016-10-23):
以太网通讯的 地址 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E:
如图,双击Ethernet.在配置里面设置参数即可

网友:
192·168.100.001

网友F(2016-11-29):
在选择高端大型控制系统时应该关注什么?
冗余?严苛环境?高速、高性能?所谓的高端PLC,究竟“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