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P1H PLC 方面

楼主(2011-12-27):
我用增量型编码器1000分辨率和电机连在一起检测电机的转动角度想在电机转动到一定角度时输出个脉冲触发另一个动作,要怎么做

网友A:
     没玩过这个品牌的 PLC 哟,但是你的PLC 程序只要能采集到 编码器脉冲信号就行呀,这样可知道位置啦

楼主:
脉冲是可以采集到我不会的是到我设定的角度时怎么才能有输出信号

楼主:
有没有朋友来帮帮忙!我用过比较但是马达速度太快比较不出来

也用过高速计数器也没用

楼主:
还有那位师傅说说CTBL指令所说的中断1中断2是什么意思怎么用谢谢了

网友B:
可以使用OMRON  CP1H  PLC的高速计数功能,进行计数(角度越大,计数越多),等到计数值后,就可以发出脉冲了。

网友C:
 靠 你用计数啦,你很用手转动电机看它一圈有多少个脉冲啦,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请进来吧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楼主:
高速计数器用过了速度太快了没有输出信号

网友D:
 无聊的和善说话太猛啊!呵呵!!!

网友E:
高速运转的电机做分度控制?可能吗?如果是在电机转动一转内控制,可以设PLC内部存储,与输入脉冲(只取A脉冲即可,一转1000个脉冲)比较,比较结果控制输出。CP1H高速计数最高可输入100KHz脉冲。

网友F:
采用高速计数和0.5MS定时中断.在中断程序中当要输出的角度满足条件后置位输出然后立即刷新.

如果怕麻烦干脆去买OMRON的电子凸轮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G:
你也 高速计数器 中断功能啊, 就是 当前计数值 大于某值 中断 , 在中断程序中处理你的任务!